修复轻木30cc 3d机!

楼主(2018-07-16):
        眼看天气太热 上周末是第一次停飞,刚好家里还有去年炸掉的飞机  就心血来潮拿出修修,飞机是做动作撞到电线上炸机的,起落架掰掉了,机头整个酥掉了,摇摇欲坠。利用周末两天时间基本完美修复,重量仅仅重了50克!基本没有影响性能。心中高兴,与大家分享!

网友:
看修飞机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A:
为什么蒙皮颜色能一样?不同批次的蒙皮是不可能颜色一样的!

网友A:
还有,起落架没碳棒纵向固定,看着修好也是白搭吧?靠一块木板能经得起降落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起落架没碳棒纵向固定,看着修好也是白搭吧?靠一块木板能经得起降落的冲击?

起落架两边有固定结构  是两片铝片 藏在底下看不见 注意了应力 只会比原厂的结实再说起降都是温柔落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蒙皮颜色能一样?不同批次的蒙皮是不可能颜色一样的!

蒙皮纯属意外啊  刚好还有点土黄色的蒙皮 没想到一点色差也没有  而且用完刚刚够

网友B:
翔野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翔野的飞机?

金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翔野的飞机?

现在金翼不开工了 工厂转行了 已经没有配件卖了  有库存的配件也是天价 只能自己修了

网友:
手艺很好啊 厉害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金翼不开工了 工厂转行了 已经没有配件卖了  有库存的配件也是天价 只能自己修了

金翼不做太可惜了,看来要屯飞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翼不做太可惜了,看来要屯飞机了

不会吧,我刚买的金翼的金花鼠,2米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我刚买的金翼的金花鼠,2米的那个

你买的是剩余库存  工厂整个不开工了 卖完拉到了

网友D:
起落架那块要层板的吧,轻木太软了,好手艺,这飞机多百十克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那块要层板的吧,轻木太软了,好手艺,这飞机多百十克没事。

起落架是一块3mm层板和一块5mm轻木用环氧合在一起的 因为轻木软所以在上面  按爪牙螺丝的一面是层板  一共8mm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起落架是一块3mm层板和一块5mm轻木用环氧合在一起的 因为轻木软所以在上面  按爪牙螺丝的一面是层板  一 ...

这个地方受力点  ,面的承受力跟机身要有楔合,受压力时候机身分散力,反正你有手艺 应该没事 大不了再来一遍哈哈。赞。其实轻木机怎么炸修修外面蒙皮后还是很新的 都说不好修 但是老鸟还是偏爱轻木,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受力点  ,面的承受力跟机身要有楔合,受压力时候机身分散力,反正你有手艺 应该没事 大不了再来 ...

受教了 压力要分散说的太好了  以后再修复会格外注意这点的

网友:
修复得真到位

网友E:
看着就激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就激动了~~~

兄弟我又没上炸机视频 为啥激动啊?

网友(2018-08-20):
比较受力的地方不建议用轻木板,最起码要用层板,椴木板,这种强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