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失控,错怪了DX9

楼主(2018-07-16):
两次空中失控,都是动力尽失,一次从二十米高掉下来,毫发无损,另一次进场时十米高掉下来右翼从翼根处撕裂,机身连接尾巴的细长部分摔得裂开……当时动力突然消失动摇杆没有任何反应,严重怀疑我DX9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个比较麻烦,虽然小飞机可以用其他控飞,但450以上的飞机靠的就是这台DX9,疑似失控最闹心了

而且更悲催的是,修机时拿错了浇水,几秒钟后发现非但没有粘牢反而机翼被溶化了……由于已经有点细缝,即使打正确的胶还是粘不牢靠。万般无奈下只能祭出透明胶带,搞定。
但DX9仍旧是个问题

编辑记录:
8/23 - 根本原因查到。为dx9正名,相应修改标题

网友:
还是信赖futaba

网友A:
老金居然会用错胶水。。。。!!!!要不你把DX9发回去让HH看看吧,不然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居然会用错胶水。。。。!!!!要不你把DX9发回去让HH看看吧,不然不放心。

其实我用之前还特地抹了一点点在机身上,看没有问题才弄到机翼,没想到机身和机翼完全不同的材料,估计当时脑子锈逗了。DX9我再找时间试试,反正目前不敢用来飞大机了

网友B:
老金兄,

有考慮过是接收或电调的问题吗?
接收线电源线接驳位用旧了接觸不良也常见啊!
另一个可能就是控内天线松脱了引至瞬间发射距离大幅度减少。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金兄,

有考慮过是接收或电调的问题吗?

谢陈伯提醒,这几个方面我都要好好查一下,这种不定的失控威胁很严重,凡是可能的地方都不能放过。

天线的问题估计可能不大,因为dx9是双天线的,即使有一根天线断掉或者瞬时脱线,由于我飞的距离很近,50米左右,另一根天线应该能补上,但反过来说要是天线的问题倒反而简单了。第二次失控时我还想到是不是被暗算了 ,有人拿东西干扰,所以马上拿出扫频仪看了下,整个飞场只有底噪。想想也是,才早上七点不到,应该不会有人那么无聊事先等在那里守株待兔。

网友C:
如果失控的话,接收机上灯会闪烁的,没失控的话,灯会常亮的。

dsm2最好用双接收机(带卫星的那种),而且天线很容易断掉,还是经常检查的好一些。

也有可能是bec供电不稳定造成的电压过低失控,可以在地面上开机把所有舵机掰着看会不会掉电。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拉锯测试下。

如果还没问题,那么失控是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就是天线正对着飞机的那个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信号最差,解决方法很简单,把遥控器天线置于左右水平位置,或者竖直向下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陈伯提醒,这几个方面我都要好好查一下,这种不定的失控威胁很严重,凡是可能的地方都不能放过。

天 ...

大神就是专业,还随身携带扫频仪

我原来用futaba 飞穿越,在一个飞场的某一小区域就失控,别的地方没事,很诡异,后来我就不去那飞了

网友E:
试试用拉锯模式  测距离,而且要多测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失控的话,接收机上灯会闪烁的,没失控的话,灯会常亮的。

dsm2最好用双接收机(带卫星的那种),而 ...

是小飞机里的集成接收机,我回头看下板上有没有失控指示灯
这两次不在同一个空中位置,相隔差不多有五十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就是专业,还随身携带扫频仪

我原来用futaba 飞穿越,在一个飞场的某一小区域就失控,别的地方 ...

手掌大的频谱分析仪,用起来很方便,也可以很快定性判断控的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用拉锯模式  测距离,而且要多测试几次。

好的

网友F:
老金哥,把你的d7e用在大机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金哥,把你的d7e用在大机上呗~

替换法排除问题,好主意

网友G:
我想看看樓主的頻譜分析儀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看看樓主的頻譜分析儀照片.

哈哈,我记得以前发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记得以前发过的

我要向大神看起,也要买一个。啦啦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记得以前发过的

好吧。看了下价格我退缩了。

网友:
难道是副厂电机过载  电调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