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轻木机用什么活页最好?

楼主(2018-07-16):
3D轻木机用什么活页最好?飞机是金翼的Extra-300L 20cc (展翼1715mm)飞机配来的是第一种铰链活页。

第一种是有铰链的,优点是比较灵活,缺点就是副翼和襟翼的缝隙太大了,会造成‘漏风’

第二种纸活页,应该也是最多人用的,优点便宜,缝隙小。缺点是没有第一种来得灵活,安装需要一点技巧。

第三种针状活页,还没用过,轻木机用得上吗?

网友:
纸合页就挺好

网友A:
不过60cc以上的汽油机没必要上1 3  图活叶,纸活叶完全够用了。只是个人建议!

网友B:
一步到位上金属的,第三不推荐,容易坏

网友C:
纸合页最好,铰链的胶水稍微多一点点,废了,动不了了,

楼主:
已经上了铰链的,拆活页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60cc以上的汽油机没必要上1 3  图活叶,纸活叶完全够用了。只是个人建议!

其实我也认为纸活页比较好,可是飞机是买二手的,买来已经装了铰链活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上金属的,第三不推荐,容易坏

有金属的活页吗?
x宝找不到,关键字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合页最好,铰链的胶水稍微多一点点,废了,动不了了,

胶水的量还好控制,只是铰链的缝隙太大,不知道做3d动作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D:
铰链不会缝隙大的  装合页的机翼和舵面每边用刀子去掉一点 合页就看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认为纸活页比较好,可是飞机是买二手的,买来已经装了铰链活页了。

如果全部已安装牢铰链的话,而且能够正常使用最好就别动了,不过真有时间的话可以折腾下,拆了铰链会有槽的。

网友E:
缝隙是个好东西,兄弟,你看看真飞机,那个缝大到你以为襟翼都要掉下来了。

大攻角下可显著提高升力,因为下翼面的高速气流可以通过缝隙吹走上翼面的低速停滞气流,不信你用透明胶把它糊上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缝隙是个好东西,兄弟,你看看真飞机,那个缝大到你以为襟翼都要掉下来了。

大攻角下可显著提高升力,因 ...

一语道破,想想还确实是,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金属的活页吗?
x宝找不到,关键字找什么?

应该有,我从本地魔友那要了一点,全球海盗上的铰链就是金属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G:
轻木滑翔机我只认纸活页,3d机应该也是

网友H:
首选纸合页,用久了也不会有什么框量。

网友I:
纸盒叶没有刚性,插不进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铰链不会缝隙大的  装合页的机翼和舵面每边用刀子去掉一点 合页就看不见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技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全部已安装牢铰链的话,而且能够正常使用最好就别动了,不过真有时间的话可以折腾下,拆了铰链会有槽 ...

之前的主人装链接活页根本没有开槽,所以有很大的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缝隙是个好东西,兄弟,你看看真飞机,那个缝大到你以为襟翼都要掉下来了。

大攻角下可显著提高升力,因 ...

是这样的吗?各有各的说法,我也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语道破,想想还确实是,学习了

你也认同有缝隙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我从本地魔友那要了一点,全球海盗上的铰链就是金属的,你仔细找找

找过了,根本找不到,会不会只生产给某个牌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轻木滑翔机我只认纸活页,3d机应该也是

你有试过其它类型的活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选纸合页,用久了也不会有什么框量。

可是上面也有人说有缝隙是好的,到底怎样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纸盒叶没有刚性,插不进怎么办

用刀片把要插进活页的地方切割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过了,根本找不到,会不会只生产给某个牌子用?

不会,航模就那么大点的量,只生产给一个厂家用那还不亏死,哪天我给你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试过其它类型的活页吗?

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是上面也有人说有缝隙是好的,到底怎样才好?

框量不是缝隙,我觉得缝隙是相对而言的,真飞机和模型飞机在气动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也别在意说这点缝隙,能让你从手上感觉到。单就耐用,好装,我是觉得纸合页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刀片把要插进活页的地方切割大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是泡沫的飞机,用502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主人装链接活页根本没有开槽,所以有很大的缝隙

认真装好飞机才有更好的飞行体验,对于3D机来说,点点缝隙可以忽略啦。铰链装牢了且顺滑不卡,一样好飞,主要看技术,加油,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航模就那么大点的量,只生产给一个厂家用那还不亏死,哪天我给你问问

好的,先谢了

楼主:
试试看,搞不好你会有意想不到的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框量不是缝隙,我觉得缝隙是相对而言的,真飞机和模型飞机在气动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也别在意说这点缝隙 ...

还不小呢,有3mm的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泡沫的飞机,用502可以吗

不能,502会侵蚀泡沫板。可以试试看用泡沫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装好飞机才有更好的飞行体验,对于3D机来说,点点缝隙可以忽略啦。铰链装牢了且顺滑不卡,一样好飞, ...

缝隙还蛮大的,有3mm。先试飞看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能,502会侵蚀泡沫板。可以试试看用泡沫胶

泡沫胶要等干了才能相互粘帖,但是干了又插不进去了,湿的又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泡沫胶要等干了才能相互粘帖,但是干了又插不进去了,湿的又没有效果

没干就插进去,再用夹子夹住,等一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