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65O艇6S动力配置

楼主(2018-07-16):
本人船模新手,想请大家帮我看看65O的动力配置:6S电池,36桨,3650 1800kv电机,这样的动力配置是否可行,因为以前飞固定翼的,所以手里的电池大多是6S的,2200,2600,3300,4200都有。

还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不过要看电池放电倍率是否足够。船可是很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不过要看电池放电倍率是否足够。船可是很费电的!

万分感谢,我准备用6S 的电池都35C以上的,以前玩飞机剩下的,坏了也不心疼
请问整船的重量(包括电池)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
可以 挺好的配置 用6S的话对放电要求不高 重量1500内吧

网友B:
不过你什么牌子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什么牌子的电机

我在网上只找到了tfl的电机有1800kv。
别的kv都较大。
天富龙TFL SSS 36系列4极无刷内转子电机3650/3660/3674无刷电机
请问这个电机怎么样?

网友:
天富龙电机可以的

网友C:
前提是你的3650电机确定 能承受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你的3650电机确定 能承受6S???

内转无刷电机我没经验,我只是看了电机参数,kv1800,6S满电转数45360转,电机参数最高60000转,电压最高26V。
电机没货,看来我只能用36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50容易爆转子吧。至少要3660以上才比较保险,kv1600左右

谢谢提醒。找不到3650 低于2000kv的电机,只能用3660 了,有点怕船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你的3650电机确定 能承受6S???
能不能承受高压是和KV有关

网友:
TFL SSS 还可以 1800KV 随便6S

网友:
1800kv 6s 带436负载不算大

网友E:
3650或者3660也好,上6s爆电机只是时间问题,电机温度超过80,性能将会受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国大神 3660 4650KV 上4S 空载转速7W5左右 跑虾破了200KM

极速是一种追求,一个电机只跑一次极速就是浪费··除非你家有矿··还原意不断这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转无刷电机我没经验,我只是看了电机参数,kv1800,6S满电转数45360转,电机参数最高60000转,电压最高2 ...

65的O完全可以考虑3660以上的电机,3650功率有限··即使上6S也没多大意义,我的帖子里自己做的壳子··70厘米,有效长度也只是65厘米,用的3674KV2200,正好放进6S5200的电池

网友:
3650带65O跑圈够用的 续航时间也不错 想跑极速换个船型

网友:
以前都是趋向大马拉小车 现在相反 往省电了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650或者3660也好,上6s爆电机只是时间问题,电机温度超过80,性能将会受损

我想问 照你这么说 3674不是更容易爆 转子重量更大难道还更坚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3650或者3660也好,上6s爆电机只是时间问题,电机温度超过80,性能将会受损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电机温度高,主要是因为电流大还有转速快,只要控制住kv值,同样的转速,用6S电池1600kv的电机会比用3S 3200kv的电机减小通过电调和电机的电流,降低温度延长电机和电调的寿命,而且对电池的放电性要求也会有一定降低。
我是玩固定翼的,能用高电压绝不用低电压,能用12S绝不用8S,能用6S绝不用4S
参加比赛另说,比赛中对用电池一般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
3674  2200kv, 120a合适。 桨的选择也是电机温度高低的一个因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 照你这么说 3674不是更容易爆 转子重量更大难道还更坚固?

力量呢! 大电机带动桨和小电机,那个吃力?吃力的产生更大热量。桨呢!说到底玩船是和水的阻力抗衡,需要的是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力量呢! 大电机带动桨和小电机,那个吃力?吃力的产生更大热量。桨呢!说到底玩船是和水的阻力抗衡,需 ...

3650对于1.5KG以下的船完全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力量呢! 大电机带动桨和小电机,那个吃力?吃力的产生更大热量。桨呢!说到底玩船是和水的阻力抗衡,需 ...

虾哥知道吗 600W的外转2221 3S跑玻纤65O 上70KM 跑8分半 电机不烫手

网友(2018-09-18):
引用 网友B:
虾哥知道吗 600W的外转2221 3S跑玻纤65O 上70KM 跑8分半 电机不烫手

广州虾哥的某宝店貌似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