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GY401陀螺仪

楼主(2018-07-16):
直机装GY401陀螺仪,转动,翻滚,俯仰机机,舵机给出的补偿很小,舵机也叽叽的叫....这是不是表示陀螺仪有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A:
舵机选择  行程  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选择  行程  确认下

选择为标准舵机 舵机形成量正常呢 打杆反应很灵敏

网友:
什么舵机呀

网友:
遥控器的舵量行程

楼主:
海泰克5058

楼主:
都是默认的正负100

楼主:
在锁定模式下指示灯是红色的常亮,打杆指示灯会闪烁。。。这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
补偿看动态  静态是没有补偿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飞起来看吧,舵机响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B:
有副翼的机子吧?锁尾状态下打舵行程量都很小,都是在极限位,松了之后舵机会慢慢往回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的机子吧?锁尾状态下打舵行程量都很小,都是在极限位,松了之后舵机会慢慢往回移

别瞎说,静态下打方向尾滑块会先慢后快到头,以不撞壁为准,摇杆会中滑块不会自己回来,要是慢慢回来说明飘了

网友:
响声是正常的,慢回也正常,飞一下就知道了,陀螺仪每家的都会有点差别,401算是比较长时间使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泰克5058

力量应该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瞎说,静态下打方向尾滑块会先慢后快到头,以不撞壁为准,摇杆会中滑块不会自己回来,要是慢慢回来说明 ...

漂不漂得看感度啊,他这个是单轴陀螺,还有他的舵机行程量是100%都没调过~

网友:
数字舵都会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漂不漂得看感度啊,他这个是单轴陀螺,还有他的舵机行程量是100%都没调过~

我说的不是尾巴飘是滑块自己慢慢回中,一般出现在通电陀螺没自检完就移动飞机,百分百行程不是一定要动,要调的事舵机左右行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