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快节奏时代 直升机没人玩的原因之一不就是一炸就得收摊回家么 修死人么

楼主(2018-07-17):
直升机没人玩的原因之一不就是一炸就得收摊回家么  再便宜又什么用  玩泡沫固定翼 一支配泡沫胶现场就复活了  看看穿越机的底板厚度 直升机侧板的厚度 哎 直升机就不能出个3轴粗点的 不容易坏的么 要知道换个3轴 尾管等于直升机全部重装了一遍 在这个快节奏时代 时间宝贵啊 本来有人一周也就飞个一次 跑了半天到了飞场 一炸 收摊了 估计想砸了机子的心都有

网友:
用户体验较差

网友:
建议楼主用带救机功能的陀螺仪,减少炸鸡次数。
第二是建议楼主每次出去至少带两架直升机,炸了一架还有一架,炸完两架再收摊。
第三可以玩K110这种小直升机,不容易炸坏,捡起啦就可以接着飞。

网友A:
端看楼主怎么玩,君不见玩穿越的为了追求速度,炸了也是挂一堆,虽没直机拆的多,但焊工也会搞死人!

有人说“穿越顺顺飞,不炸或小炸都不用修”,但这样怎么可能会进步
(我周遭玩穿越的,烧钱的程度跟速度可是比我飞700还凶啊)

同理,直机不求进步的话,每天升空都对尾停旋,也都不会炸也不用修,或是楼上推荐的,买台1S机,草地摔了捡起来继续飞

网友:
直机不好搞,入坑需谨慎

网友:
直机真烧钱费时

网友:
但直机动作花样多,爆桨声音爽。

网友:
乐趣还是直机多,像我这样万年悬停的有好多。。08年到现在也就会点简单的3D,现在越来越不想尝试新动作,就安逸点飞飞保守点。一年到头也炸不了几次

网友:
k110是王道 .
反正我在家就拿这个当模拟器

网友B:
俗话说不作死不会死,我的直升机万年悬停,从没炸过(富斯老款接收机失控两次炸鸡两次不算在内)

网友:
k110炸不坏,大机肯定一炸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话说不作死不会死,我的直升机万年悬停,从没炸过(富斯老款接收机失控两次炸鸡两次不算在内)

牛逼,从来炸过

网友:
直升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直鸡独特魅力,或许只有深爱直鸡的人才会懂

网友:
主要是还是爱好问题,喜欢,什么都可以接受。足球那么热,也不见得人手一个。

网友:
主要还是缺乏耐心吧,学和玩任何东西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容易上手的东西可玩的持续性不怎么强。直机上手后还是很容易上瘾的。

网友C:
新炸炸,旧炸炸,修修补补又炸炸只要在天上飞,炸机是难免的。不断总结炸机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提高操作技术和修机水平,才能减少炸机次数,越玩越开心!

网友:
上700呀,保证你炸鸡不歪3轴

网友:
这样来说的话、真机为什么不设计个摔下来摔不死人的

网友:
尾浆 尾管   大齿  传动齿  横轴  主轴   今天莫名奇妙炸了   450l 处女炸没了

网友:
没场的 啊

网友D:
玩直机的前提就是 不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看楼主怎么玩,君不见玩穿越的为了追求速度,炸了也是挂一堆,虽没直机拆的多,但焊工也会搞死人!

有人 ...

直升机 对尾没意思啊 哈哈 还不如玩固定翼了 要的就是翻来翻去

网友:
还好吧,刚开始飞固定翼也就飞丢了5架……

网友:
都是带3架出去飞,要不秒炸直接回家了

网友:
该吃 吃  该喝 喝   萝卜 青菜 各有所爱

网友:
直机越飞越新 不飞静态页很好看,问题固定翼 越飞越旧 越飞越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直机的前提就是 不怕麻烦

那才错了,我修一个固定翼要连续不停地干10个小时,直升机也就半小时搞定

网友:
飞机不是炸的。练习就不可避免的。想不炸,。多模拟

网友:
还好吧,飞的一直在飞,不飞的一直没飞过
爱好,玩到深处没有不烧钱的

网友:
玩电直经常炸只能怪技术不好(除了机械问题)。。先把正倒自旋练的熟而又熟,相当于练就人肉一键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话说不作死不会死,我的直升机万年悬停,从没炸过(富斯老款接收机失控两次炸鸡两次不算在内)

不作死其实对机械和电装要求也降低了。我上次飞 X3 (号称不死三轴) ,没忍住,试着低空快速钟摆,飞机突然抽风失控,旋翼头触地,中联横轴主轴一起变形。
事后怀疑是电调线松动。虽说这种隐患应当排除,但万一这种隐患存在(没检查到)的时候,不飞暴力动作,可能也不会炸鸡。

网友:
固定翼炸过再粘起来,也就一两次的寿命。
炸多了,飞是能飞,但是精度没了。
穿越,多炸几次,摄像头坏,图传坏,天线松动,图传连接线内部断裂,电机轴承坏,磁钢脱落。

没有什么精度高,又能炸不坏的机。经常飞直升机,一般是不会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炸炸,旧炸炸,修修补补又炸炸只要在天上飞,炸机是难免的。不断总结炸机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提高操作技术 ...

头像好骚。哈哈哈哈,不过我也喜欢这样骚

网友:
所以为什么要炸鸡呢?当然炸鸡不可避免。思考原理,制定好计划,逐步进阶,模拟器练习,真机练习,这更是成就感,这才是玩机之道,要去思考。

网友:
你以为三轴粗了就耐炸了,就像固定翼一样随便爽飞了?真的是天真,比如sab380三轴基本炸不弯,但是你试试如果天天炸,正常人直接破产,一天工资未必够配件费的。

网友:
玩直机魅力就是不能炸,随便炸就像游戏开个挂,刚开始觉得挺爽,玩玩就没意思了

网友:
感覺類似的帖好多,還在抱怨耐不耐炸或難上手之類的,現在都2018了,自平救機陀螺儀各式各樣的飛控任君選擇
撇除設備問題,現在切個開關就能防摔,比以前平衡翼混控好多了
直升機從來不是以耐摔為考量設計出來的,又不是小孩玩的小雙槳機

网友:
模拟器吧。。

网友:
就喜欢这种走钢丝的感觉,够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