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的飞行条件设置一直没理解是干嘛的

楼主(2018-07-17):
如题,请大神们解答下,谢谢

网友:
火钳刘明,没关注过这么高大上的功能

网友A:
比如飞3d和普通的正飞。油门曲线螺距曲线不一样的。可以建两个模型。切换了就可以飞。可是繁琐,其实飞行条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1是普通正飞,条件2是3d。就在一个模型里存了两份数据了。其实还可以有条件3 4 5。这样一个飞机一个模型,可以有好几个飞行风格,数据就存在条件里(我这个是根据直升机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飞3d和普通的正飞。油门曲线螺距曲线不一样的。可以建两个模型。切换了就可以飞。可是繁琐,其实飞行条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就是参数分组,条件1一组参数,条件2一组参数。。。14sg是阉割版的,像18sz等更高级的型号,几乎所有参数都可以这样分组设置,一个开关各种调整都变了。14sg只能变有限几个,螺距,油门曲线,陀螺感度等等,固定翼还没有飞行条件功能。

网友:
我还是从固定翼开始吧  直升机高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