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楼主(2018-07-17):
飞控已经选好了,现在就进入了第二步,无人机搭建。

多旋翼无人机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的构型按旋翼数量、分布及安装方式可分为

1. 四旋翼

  a. 十字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action-data="http%3A%2F%2Fs15.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3CbN3GsC2e%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b. X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2. 六旋翼

  a. 十字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b. X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c. Y对称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3. 八旋翼

  a. 十字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b. X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c. 对称X构型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此外,还存在一些奇异构型,如3DR的iris采用的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各种构型有各自的好处,例如四旋翼的成本低、结构简单;六和八旋翼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有冗余性等;X构型力矩响应速度快;十字构型对ESC控制品质及螺旋桨的平衡要求低等。

多旋翼无人机机架、电机、螺旋桨以及电池的选取

机架、电机、螺旋桨以及电池的选取和无人机的载重、航时的需求有关,同时又受到旋翼数量的影响。

一般大载重、长航时的无人机可采用大直径的机架、电机、螺旋桨和大容量的电池。

例如采用直径650的四轴碳纤机架,4112电机,15寸碳纤桨和10000mah六芯电池,空载可飞行超过60分钟,挂载单反相机仍可飞行超过40分钟。或者采用直径900的六轴碳纤机架,5212电机,16寸碳纤桨和26000mah6芯电池,起飞重量可达9公斤,挂载计算机和单反相机等负载,飞行时间也在40分钟左右。

这里我们选取的是较为便宜的500直径的铝合金玻纤机架,2820 800kv的电机,11寸尼龙碳纤桨,2450mah的四芯电池,最后的效果如图: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2)-- 多旋翼无人机搭建"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安装注意:

1. 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最好用香焦头,以便后面改变电机旋转方向,不要直接焊接

2. 电机信号线须与pixhawk对应的电机标号pwm输出连接

3. 电机转向如果与所需方向相反,则任意对调电机和电调的三条连接线中的两个即可

4. pixhawk一定要安装在减震台上,以隔离电机等造成的震动

5. 电源线和电调及电机的线应远离飞控和gps,以免磁场影响磁力计的读数

6. pixhawk的电流电压传感器只支持最高四芯的电池,如需使用六芯电池,请参考如下网址:

https://pixhawk.org/users/tutorials/6s_mod

下一篇将具体介绍利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设置、参数调节以及试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