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 ...
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楼主(2018-07-17):
接收器:
在正式开始介绍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之前,首先要对
遥控器
和接收机进行选型,根据不同的特点,主要分为四大类:
(1) spektrum的卫星接收器(下图中)
(2)带ppm功能的接收器(下图左)
(3)普通多通道接收器(下图右)
(4)带s.bus的接收器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12.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tSCWn10b%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其中spektrum的卫星接收器在pixhawk上有专门的接收器,所以可直接按下图进行连接即可。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7.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v0VfM236%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对于带ppm的接收器,可以直接连接接收器的ppm到pixhawk的RC IN端口,连接如下: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13.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67vfm9c%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普通的多通道接收机需购买如下图的ppm生成器,须将接收器的通道都接到ppm生成器,并把ppm的输出接到pixhawk的RCIN端口(同带ppm输出的接收机的连接方式一致)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13.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v6DA5u2c%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至此,接收机与pixhawk的连接方式就已经确定了。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打开QGroundControl后,点击齿轮图标,即可看到下面的界面,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16.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aSYTt8f%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如需更新固件,则首先断开pixhawk与电脑的连接,然后打开QGroundControl,点击齿轮,然后点击Firmware,最后通过usb线把pixhawk与电脑进行连接,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然后界面如下,点击确定后,固件开始自动更新到最新版(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更新完固件之后,就需要对airframe进行设置了。这里我们选用通用的x构型,即generic Quadrotor x config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6.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bbbhP15%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确定后,则需对接收机,飞行模式以及传感器进行设置: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1.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bhAIgb0%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5.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bkOocf4%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我们首先对接收机进行设置:
如果使用的是spektrum的卫星接收器,则可以使用spektrum bind(图中黄色按键)对接收器和手飞进行配对。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选择配对后,需对不同的卫星接收机类型进行选择: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其他的接收器则按照接收器的标准配对程序进行配对。
配对后,则点击界面内的calibrate(图中黄色按键)进行校正,校正步骤如下(我用的是Mode 2,美国手):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一、先校正油门,油门放到最低。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5.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byAzW24%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二、油门推到最大,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三、把油门拉倒底,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四、油门杆拉到右下角,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5.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bHQLGf4%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五、把油门杆拉到左下角,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六、把俯仰杆拉到最右,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七、把俯仰杆拉到最左边,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八、把俯仰杆推到最大,如下图: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九、把俯仰杆拉到最低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校正完成后,则相应的确定四个摇杆的行程以及剩余的开关位置。
飞行模式的设置为两种方式:
(1) 单通道选择模式(下图一)
(2) 多通道选择模式(下图二)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我是采用多通道选择模式,具体设置如下图:
(1)6通道三位开关控制stabilized,assist和auto mission三种模式的切换
(2)5通道两位开关控制在assist模式下的altitude control(高度控制)和position control(位置控制)以及auto模式下的auto pause(自动暂停)和auto mission(自动任务
(3)7通道两位开关控制return(自动返航)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接下来就是传感器校正,主要包括:
(1)磁力计(指南针)
(2)
陀螺仪
(3)加速度计
(4)水平
具体操作根据提示进行,如下图所示:
一、陀螺仪Gyroscope(图中黄色按键)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开始校正后,保持不动。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15.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gEI3A8e%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二、磁力计Compass(图中黄色按键)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2.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gGQkFc1%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分别将
无人机
(飞控)按下图的六个方向分别放置,当对应的姿态图边框变黄色之后,按照图中箭头方向进行连续旋转(不按箭头方向或者不连续都可以,没有问题)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13.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gNXv62c%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三、加速度计Accelerometer(图中黄色按键)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按图中各个方向摆置无人机(飞控),并保持不动,知道对应姿态的图框变成绿色,再换到下一个姿态。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四、水平level horizon(图中黄色按键)
只需要将无人机(飞控)放到水平面上即可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5.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h0Z1284%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完成传感器的校正之后,即使电源的了,根据选择的电源,可以对设置进行更改,单芯锂电的最大电压为4.2V最低为3.7V,如果低于3.7V,则锂电有可能受损。
在校正过程中一定要留意,开始时是使用USB电源进行校正的,且要把螺旋桨去除!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接下来就是安全设置,这个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设置: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这里就是自动对参数进行设置了:
这里通过滑动滑块的位置分布对悬停油门(hover throttle或throttle hover),俯仰角及横滚角灵敏度,高度及位置控制灵敏度,和手动飞行的最低油门进行设置,具体设置法方法参看说明。
1. 悬停油门:为的是让油门杆的中间位置是飞机的悬停位置,如果悬停油门低于中间位置则向左滑动,如果高于中间位置则向右滑动。
2. 俯仰角及横滚角灵敏度:如果需要加快飞机的角响应速度和精度则可将滑块向左滑动,如果飞机出现抖动则向右滑动
3. 高度及位置控制灵敏度,向左滑动则使控制更加平滑,向右则会使控制更迅猛和准确。
4. 手动飞行最低油门:用于设置
电机
开始旋转时的最低油门,向左滑动会降低油门,如果飞机在下降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则向右滑动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最后,如果想自己设置,可以在最有一个选项parameters中的multicopter attitude controller对姿态控制器进行设置,其他的设置则也可通过相应的选项进行。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3)-- 使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 action-data="http%3A%2F%2Fs13.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44uhlkIYdc%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到这里,利用QGroundControl对pixhawk进行初始化和设置的过程已经完成,如果想获得较好的飞行效果,则可以通过不断调整参数改进飞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