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学习笔记(4)--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楼主(2018-07-17):
手飞的类型

在飞行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区别,就是手飞的类型。
国内有的叫日本手、美国手、甚至还有中国手。

举个例子:(原址:http://tieba.baidu.com/p/3318318184

日本手(右手油门)——左手升降舵和方向舵,右手油门和副翼
美国手(左手油门)——左手油门和方向舵,右手升降和副翼
中国手(不知道是不是正式的叫法,看见有的网友这么叫,也有叫反美国手的)——左手升降舵和副翼,右手油门和方向舵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4)--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4)--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4)--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以下为原创------------------------------------------------------

在国外,手飞一般分为mode 1和mode 2,主要差别就在于油门的位置,而这个位置的差别实际可以自己通过DIY来把左右手的摇杆换一下位置就可以实现了。

上面图中看到的,针对固定翼飞机的。那么针对旋翼飞机是怎么样的呢?
请看下图: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4)--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油门在左手的为美国手,也就是mode 2。左手摇杆的前后控制油门的大小,左右控制航向的向左和向右;右手的摇杆前后控制俯仰,左右控制横滚。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4)-- 手飞、飞行模式、飞行准备、手动和辅助模式试飞"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油门在右手的为日本手,也就是mode 1。右手摇杆的前后控制油门的大小,左右控制航向的向左和向右;左手的摇杆前后控制俯仰,左右控制横滚。

当然这些都是默认的情况。如果使用上图的Frsky的taranis手飞,所有通道都可以自己改,想怎么控制都可以,这个靠自己想象力发挥吧。

飞行模式

前文讲到,pixhawk的飞行模式主要分为手动模式、辅助模式和自动模式。

(1)手动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最普通的手动飞行模式。以美国手为例:

左手:手飞上左手摇杆的一般在底端,代表0油门,此时旋翼机的螺旋桨或者低速转动(idle)或者不转,这个和ESC有关,位置越往前,油门越大,螺旋桨转速越高,飞机的上升就越快;同时左手摇杆的左右移动控制旋翼机航向的变化,一般在中间位置,代表0航向变化,摇杆的位移代表着旋转的方向和速度,位移越大速度越快。

右手:手飞上右手摇杆一般在中间位置,代表0姿态角,即水平。摇杆的前后移动控制旋翼机的俯仰角,位移越大,旋翼机的俯仰角度就越大,加减速就越快;摇杆的左右移动控制旋翼机的横滚角,同样是位移越大,旋翼机的横滚角就越大,加减速就越快。

(2)辅助模式
pixhawk的辅助模式分为两类:位置辅助和高度辅助。
a. 位置辅助模式
顾名思义,旋翼机将通过辅助控制位置的方法进行飞行。此时旋翼机仍然服从飞行员的控制,只是控制的量和之前不一致。

首先,要使用位置辅助模式,必须要有GPS信号(北斗也可以,看你的定位模块是否支持),如果没有定位信息的话,那么旋翼机只会进入高度辅助模式。

左手:位置辅助模式下,左手摇杆的前后位置一般也在中间,代表0高度变化,即保持当前高度,通过推动摇杆,可以改变高度,位移越大升高或下降的速度越快;同时左手摇杆的左右移动控制旋翼机航向的变化,与手动模式一致。

右手:手飞上右手摇杆一般在中间位置,代表0位置变化,即保持当前位置。摇杆的前后左右移动控制旋翼机的前后左右的水平运动,此时摇杆的位移的大小代表运动速度,即位置变化的快慢,位移越大,速度越快。

b. 高度辅助模式
高度辅助模式是指,旋翼机将仅仅通过辅助控制高度位置的方法进行飞行。此时旋翼机也是服从飞行员的控制,但是仅有高度(油门)的控制量和之前不一致。

高度辅助模式,主要使用气压计和机载的加速度计进行高度计算和稳定。所有这个模式下的高度定位并不十分准确。

左手:同位置辅助模式一致,左手摇杆的前后位置一般也在中间,代表0高度变化,即保持当前高度,通过推动摇杆,可以改变高度,位移越大升高或下降的速度越快;同时左手摇杆的左右移动控制旋翼机航向的变化,与手动模式一致。

右手:手飞上右手摇杆控制方法与手动模式一致,前后左右运动控制旋翼机的俯仰和横滚角度。

(3)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本身又包含多种模式:自动起飞,自动降落,自动返航,自动停止和自动任务。受到手飞通道数的限制,通常只设有自动返航,自动停止和自动任务。

自动起飞/降落:顾名思义,通过手飞的开关自动起飞和降落。

自动返航:通过Qgroundcontrol设置过home的位置后,就可以使用这一功能了,回到home的位置,并降落。

自动停止和自动任务:这两项一般设置在一个开关上。在通过Qgroundcontrol设置过飞行的GPS位点后,即可通过开关自动让旋翼机执行任务(即自动任务),旋翼机会按照位点进行飞行;在飞行过程中,如果需要暂停任务,即可激活自动任务(即自动停止),旋翼机会保持现有位置。

飞行准备
(1)sd卡
飞行时一般需要记录飞行日志,所以pixhawk会检查sd卡是否在卡槽中,如果没有,pixhawk会拒绝飞行,也同时会有声音提示。(有时没有sd卡也可以飞,不过建议还是装上)

(2) 电源
这个就不必多说,电源充好电,每个芯的最大电压为4.2V,最小3.7V,放电电压过低会损害电池电芯,所以千万不要过放电,即单芯电压不要低于3.7V。

(3) Arm开关
起飞前和飞行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arm开关了,这是保证飞行员安全的重要一步。通过长按arm开关,pixhawk将被arm或者disarm,你将听到声音提示;disarm状态下,arm开关的led灯慢速单闪,arm后,arm开关的led灯将快速双闪。

(4) 手飞
最后,就是手飞的arm和disarm了。在通过旋翼机上的arm开关将旋翼机arm过后,将手飞上的油门杆推向右下方的角落,此时旋翼机就会处于arm状态,同时听到arm的提示音;如需disarm,将手飞上的油门杆推向左下方的角落,此时旋翼机就会处于disarm状态,同时听到disarm的提示音。

完成这些步骤之后,就可以开飞了。
下面是一段试飞视频,开始使用手动起飞,然后转入位置辅助模式,随后采用手动模式飞行,最后手动降落。
(飞行遵守相关法规,注意周围行人安全)

网友:
好东西,基础知识,收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