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 ...
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楼主(2018-07-17):
多旋翼飞行原理
这里以四旋翼+构型为例,讲解多旋翼飞行原理。(为了节省时间和编辑公式的麻烦,我就截了我制作的ppt的图)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action-data="http%3A%2F%2Fs4.sinaimg.cn%2Fmw690%2F001PNL7Xzy78JEfuC6n63%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四旋翼飞行器的机体坐标系(x轴指向前方,y轴指向机体右侧,z轴指向机体下方)下共有4个可控自由度:俯仰(pitch,绕y轴旋转)、横滚(roll,绕x轴旋转)、航向(yaw,绕z轴旋转)以及升降(z),以及两个耦合自由度:水平沿x轴运动及水平沿y轴运动,这两个运动分别与俯仰和横滚运动耦合,即当飞行器发生俯仰或者横滚运动时,相应的飞行器会产生水平沿x或y轴方向的运动。
升力的公式为T=cw^2,c是升力系数,w是螺旋桨的转速。
螺旋桨编号:前1(front),后2(rear),左3(left),右4(right)
1. 悬停状态下,四个旋翼的总升力等于重力,且四个螺旋桨转速一致。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action-data="http%3A%2F%2Fs12.sinaimg.cn%2Fbmiddle%2F001PNL7Xzy78JD7Q1cL4b%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2. 上升或下降状态下,四个旋翼的总升力大于或小于重力,且四个螺旋桨转速一致。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3.横滚状态下,仅机体左右两个旋翼的转速改变,一侧转速提升,一侧转速下降。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4.俯仰状态下,仅机体前后两个旋翼的转速改变,一侧转速提升,一侧转速下降。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action-data="http%3A%2F%2Fs2.sinaimg.cn%2Fbmiddle%2F001PNL7Xzy78JDc2Ukpe1%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5.转向状态下,全部四个旋翼的转速改变,但对侧的螺旋桨转速一致,一对转速提升,另一对转速下降。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机体构型
机体构型是决定多旋翼的飞行性能的重要因素,机体构型的主要项目包括:旋翼数量,旋翼布局,
电机
安装方式以及重心位置。
旋翼数量:
常见的旋翼数量为3、4、6和8。
其中消费机和DIY机型多采用4旋翼,6和8旋翼多用于提高起飞重量和系统稳定性。而更多的旋翼则相对少见,主要也是为了增加起飞重量和载重。
对于pixhawk,以下是常见的旋翼数量选择。
旋翼布局:
旋翼布局的选择主要也分为x和+两种布局。+布局是起初最先发展的布局,而x布局因其独特的优势称为目前最为普遍的布局。
+布局的优点:
控制简单,俯仰和横滚运动仅需改变一对电机的转速
+布局的缺点:
航拍
是前面的螺旋桨容易进入航拍视线
x布局的优点:
响应速度快,同等情况下,所需改变的电机速度小
螺旋桨不易进去航拍视线
x布局的缺点:
俯仰和横滚运动都要改变全部的电机,如果电机控制不精确,会对其他运动造成影响。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x布局相较于+布局的优势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action-data="http%3A%2F%2Fs2.sinaimg.cn%2Fbmiddle%2F001PNL7Xzy78JDdT7UJ51%26690"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电机安装方式:
电机的安装方式主要分为四种:
1. 水平向上:绝大多数
无人机
都采用这一部剧,如大疆的精灵系列。
2. 水平向下:采用的较少,代表机型为亿航的ghost。
3. 水平对置: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在不增加机体直径的情况下提高起飞重量,但效率低于2个螺旋桨单独使用。
4. 内外倾:这种方式多应用于大型旋翼机,主要为了增加系统的水平稳定性,如大疆的s1000.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line-height: 1.5;">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重心位置:
重心位置主要关系到系统的稳定性和机动性,主要有三种重心设置方式:
1. 重心与控制面(螺旋桨平面)共面:静稳定性居中,较易控制,但重心配平到控制面共面较困难
2. 重心低于控制面:静稳定性好,利用自身重力力矩实现自稳定,但不易移动
3. 重心高于控制面:静稳定性差,自身趋于不稳定,但较易移动,灵活性好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 0px; list-style: none; line-height: 1.5;">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title="Pixhawk学习笔记(6)-- 多旋翼的飞行原理及机体构型选择"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

网友A(2018-12-15):
楼主真慷慨,只不过黑色背景的很多字看不清,最好能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