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上V5飞控搭载RTK差分GPS系统

楼主(2018-07-17):
总听说差分GPS,也就是RTK GPS精度高,能达到厘米级的,以前也用一套开源的RTK上机测试过,实际效果根本不行,旋翼转起来,安装在旋翼面下的GPS直接丢星了,根本无法rtk fixed 。

前几天拿到一套C-RTK,也就是CUAV雷迅做的RTK GPS系统,应该是用了Ublox的M8p芯片,采用了两端都是螺旋天线的GPS接收天线。

赶紧装机,结果原配的线太短,无法顺利安装到直升机上,没办法,就要求厂家定做了一根加长的RTK GPS连接线,这一等就是半个月才拿到,拿到立即上机。

现在的ardupilot地面站软件,设置RTK比以前方便直观多了,按照提示几下子就搞好了,早晨出来,找了个宽阔的广场,赶紧试飞。

地面端设置好之后,搜星很快,2、3分钟就搜到18颗星,并精度低于2m范围了。

悬停的精度确实比单GPS的卫星要好一些,而低空条件下,高度保持的误差还是挺明显的看得出来,而这个误差也是气压计硬件标准的技术规格范围内的正常现象,如果想实现更高精度的定高,需要搭载激光测距模块了。但同时,也可能因为环境、飞机状态、参数等因素,我们主观上还看不出所谓的厘米级精度来。

网友A:
提醒楼主你这套东西已经属于无人机犯愁,按照规定你这套东西要张贴无人机2维码了。并且要确定飞行区域是否属于禁 飞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楼主你这套东西已经属于无人机犯愁,按照规定你这套东西要张贴无人机2维码了。并且要确定飞行区域是否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楼主你这套东西已经属于无人机犯愁,按照规定你这套东西要张贴无人机2维码了。并且要确定飞行区域是否 ...

感谢提醒,已经全部拆除!

网友:
呃。。。。没有摄像头和图传,只能视距范围飞,算不算无人机呢?
如果算是的话,注册一下也好,但不知道自组的在注册生产厂家的时候填啥
其实个人认为是否属于无人机倒是其次,最主要还得安全意识到位,不做危险的飞行最重要。

网友:
这么大一坨,内部还带COMPASS,装多轴是不是需要GPS支架支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已经全部拆除!

不用拆,只是去官方網站【無人機實名登記系統】登記一下,

它就發一個二維碼給你,打印出來你把它貼機身即可,好簡單

网友B:
我想知道这套东西如果用到固定翼航测上精度会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已经全部拆除!

网友:
楼主现在哪里高就?可有兴趣来天津发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醒楼主你这套东西已经属于无人机犯愁,按照规定你这套东西要张贴无人机2维码了。并且要确定飞行区域是否 ...

严格来说起飞重量大于250g就属于低小慢。要注册。

网友:
zhangsir 这么快就拆了?

网友D:
这么大一坨,内部还带COMPASS

网友:
看来是要练“葵花宝典”的节奏,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套东西如果用到固定翼航测上精度会好吗

会好啊

网友:
后面那个很容易被砍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起飞重量大于250g就属于低小慢。要注册。

大于250g的无人机才需要,航模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一坨,内部还带COMPASS

現在要找沒帶 Compass 的 GPS 模組反而更難

网友:
精度和价格也有关系,之前见到大疆植保机上1万多的rtk确实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