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700真吊,自带大桨平衡器

楼主(2018-07-17):
不多说,直接看图

请忽略电子设备。

网友A:
桨轴不会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轴不会转吗

调一下大桨角度就好了。自然下垂

网友B:
没看明白啊

网友:
利用中联的轴承,,方法好像不错。

网友C:
XT60是亮点

网友:
重量可以这样平衡,但重心不能确定在同一个转动节圆上。

网友D:
本来就配了调平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配了调平器的

调平器是十字盘调平。大桨还是要另外调的

网友:
买副好点的大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我的经验也是,买付好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啊

DB700旋翼头结构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60是亮点

够用就行,充电方便。照我这配置,满油门5分钟下来电压3.8V,充电冲进去1.8AH,乘以12换算下来实际平均电流才22A不到。XT60足以胜任

网友:
买值机的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够用就行,充电方便。照我这配置,满油门5分钟下来电压3.8V,充电冲进去1.8AH,乘以12换算下来实际平均电 ...

700级不是一般用5Ah的电池吗?怎么耗电这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0级不是一般用5Ah的电池吗?怎么耗电这么少?

配置问题吧,看我另外一个贴,详细屌丝配置。

网友:
顶,良心企业,值得其他厂家学习1

网友F:
引用 楼主:
配置问题吧,看我另外一个贴,详细屌丝配置。

买得什么桨拍个全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得什么桨拍个全景
桨就不多说了,免得广告嫌疑,100多的桨确实垃圾不推荐,还要自己平衡麻烦,只能温柔3D不敢暴力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