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固定翼前拉电机的安装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8-07-17):
看了好多贴,都在说固定翼螺旋桨前拉飞机安装
电机
角度,下拉几度,右拉几度。这个几度以什么为参考线来确定这个度数?谢谢

网友A:
右拉角好办,就是左右对称轴。
下拉的基准线是飞机设计时画的一条辅助线,这条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不过,你可以逆推找回这条线。
从机翼找,中丶下单翼对称翼型安装角为0一0.5度,上单翼安装角在3度左右,极少数小动力滑翔机安装角可达10左右。
从平尾找,多数平尾安装角为0度。

网友B:
你理解了为什么要右下拉后,就会发现这个数值对于不同的飞机来说是不一样的,也没有必要那么精确。

网友C:
楼上的都是大佬,都是老师

网友D:
有很大帮助,要是不做拉角问题大吗

网友E:
一般飞机总体设计的时候,这些参数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航模上面很多时候在实际加工的时候没有条件搞得那么精确,所以很多情况下是自己按照经验来调整的,一般不必过于纠结这个数值,对于0.5度的角度,相信一般人根本就不好判断,更不用说精确定位了。

网友F:
不做右拉,加油时反扭大,飞机侧翻严重。不做下拉,加油对飞机抬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