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USB接口坏了 其他端口也没打开 还有办法刷固件吗

楼主(2018-07-18):
F4飞控 USB接口接电脑不亮也没反应 其他端口接电脑电脑可以识别 但是不能刷固件 飞控是正常的 还有其他办法刷固件吗

网友:
用数传口试试

网友:
换根usb线试试

网友:
USB口加焊下

网友:
USB口继续接到电脑上,通过其它端口供5V电后再试。

网友:
一看到针脚就觉得不稳。还是焊的好

网友:
找修手机得看能修不,安卓的不都是那个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