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700大齿

楼主(2018-07-18):
新买的700大齿齿间隙全是小坑,这是亚拓出厂做的动平衡吗,不知大家遇到过没?反正之前买的没遇见过。

网友:
射出時的氣泡吧

网友:
应该是气泡

网友:
亚拓怎么这么多怪帖,,

楼主:
是气泡 就怕影响使用

楼主:
给的解释

楼主:
他们同意给更换了,

网友A:
亚拓不是号称CNC的大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亚拓不是号称CNC的大齿么?

CNC加工前的圓形胚料也是要用射出成型在滾齒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C加工前的圓形胚料也是要用射出成型在滾齒出來

多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亚拓还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C:
楼主想多了,就是工艺问题。不过看回复亚拓还是很负责呢。

网友:
有气泡轻度肯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多了,就是工艺问题。不过看回复亚拓还是很负责呢。

是代理商,说是连续拆了10个都那样,我果断退货了。以前买的确实没这种情况的,第一次碰见这样的。

网友:
还是品控问题呗

网友:
这个不会影响正常使用的,请楼主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