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软件按连接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win7系统 驱动也都下了啊

楼主(2018-07-18):
cp210X   STM USB 这2个驱动都装好的  打开软件  按连接 显示连接中 过几秒 显示连接 然后没然后了
  第一次买了个飞蛋  第一次自己调飞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端口选错了

网友:
一般都不会是COM1口的,到设备管理介面看看你接入的设备是在哪个口。

网友:
换根数据线和电脑端口 试试

网友:
COM1应该是通讯端口,不是飞控的端口

网友:
驱动下载后要打开运行下才行

网友:
驱动错了。把STM32 Virtual COM Port驱动卸了,调参软件首页有个VCP驱动,下载安装一下再插飞控。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换了个电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