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简单介绍几款地平线接收机

楼主(2018-07-18):
玩室内、公园飞小飞机一年了
从小白慢慢成长为大白,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帮助那些。想入公园飞或者想用地坪线设备,又很迷茫的朋友。
因为当初我也迷茫过,不知到选什么设备怎么搭配所以浪费了很多钱和时间。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帖所以就用楼更的方式吧。

先来个全家福

先来个全家福

网友A:
请说明详细一些 加精加精

网友:
这没介绍呢

网友B:
在线坐等楼主介绍,我还真的就刚迷上地平线小机在迷茫呢~

楼主:
第一块   GPS板子 型号:HBZ5457
这块板子现在市面上不多见,原配机型  地平线champ S +。
长宽高质量如图。通道数:5 油门 升降 方向 副翼 模式切换(三段)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面朝上,电调电源方向为机头方向,通电时保持接收机水平才可正常启动,摘除GPS模块无法启动。GPS模式关闭时方向舵会动4下 建议搭配地平线BL180 3000KV电机使用。
主要功能有:电子围栏  自动降落 一键返航 SAFE技术
优点:集成2个舵机、集成2S 6A无刷电调 自稳系统 GPS系统
          可算是我用过带飞控GPS系统里面最小最轻的一款(我以前用过切糕U-MINI+GPS+电调总重40g)
缺点:价格昂贵,市面上缺货
适用机型:100-150g 翼展50CM 单发固定翼 高度像真机型

我自己翻译有使用说明书 需要可以联系我。

正面图。

正面图。

背面图

背面图

来称重

来称重

楼主:
第二块   2S SAFE板子 型号:EFLA6420BL
这块板子现在市面上也不多见,原配机型  地平线UMX TIMEBER、新款GeeBee通道数:5 油门 升降 方向 副翼 模式切换(三段)
长宽高质量如图、其外观和带GPS的板子几乎一致,我并没有去试过GPS是否能在这块板子上正常工作,但GPS板子摘掉GPS是无法启动的。
主要功能有:AS3X稳定技术 SAFE一键救机技术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面朝上,电调电源方向为机头方向,通电时保持水平才可启动。建议搭配地平线BL180 3000KV电机使用。
优点:集成2个舵机、集成2S 6A无刷电调 自稳系统 一键救机系统  相比起普通微型接收+电调+舵机+飞控质量小且节省空间
缺点:价格昂贵,且暂时缺货

适用机型:100-120g 翼展50CM 内仓宽度3CM以上 单发固定翼 高度像真机型

我自己翻译有使用说明书 需要可以联系我,

尺寸

尺寸

重量

重量

楼主:
第三块   2S AS3X板子 型号:EFLU4864
              还有块兄弟板 外观和这块板子一直 不同的是不带AS3X陀螺仪技术 价格差距在几十块
这块板子是目前玩小飞机用得最多的2S板子,原配机型  很多 就不介绍了 有兴趣大家可以上官网看一下 基本在售的2S机型都是使用这块板子。
长宽高质量如图、
主要功能有:AS3X稳定技术 陀螺仪参调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面朝上,电调电源方向为机头方向。建议搭配地平线BL180 2500KV电机使用。
优点:集成2个舵机、集成2S 6A无刷电调 自稳系统  带轴承的直线舵机 相比起普通微型接收+电调+舵机+飞控质量小且节省空间 且市场保有量大
缺点:集成度太高 哈哈算不算缺点
适用机型:60-120g 翼展40CM以上 内仓宽度2.8CM以上 单发固定翼 像真机型

这块板子很多商家都有售。比如扑翼梦工厂、我的飞行梦、天空雨模型等等,需要技术支持可以直接问他们。

玩2S小飞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块板子,第一价格不高,和你买接收、电调、舵机价格差不多。而且还带自稳系统,节省了很多空间和重量。

我不是商家、也别找我我没有卖 技术经验可以找我交流。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称重

称重

楼主:
第四块  HABU 28涵道 SAFE板子 型号:EFLA6420BL
通道数 5 电机 升降 方向 副翼(有两个舵机接口 舵机互为反向)拓展通道(模式切换通道)
这块板子现在市面上也不多见,原配机型  地平线HABU 28MM涵道。
长宽高质量如图、这块板子要稍大与与其相似的AS3X板子
主要功能有:AS3X稳定技术 SAFE一键救机技术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面朝上,电调电源方向为机头方向,这块板子很特别,在通电的时候红灯会亮起,这时候要把飞机横向垂直方可启动对频,貌似这块板子和MINIF3P板子一样要垂直安装,我在米格涵道上测试 开启SAFE模式时 飞机垂直舵面才会处于回中状态。推荐搭配地平线涵道、BL180电机、及6A以内2S无刷电机使用。
模式切换:SAFE一键救机 模式下红灯 绿灯常亮(通道6设2段开关)   三种飞行模式1-新手模式 红绿灯常亮 飞机可控舵量小 2-进阶模式 绿灯长闪 红灯灭 3-无辅助介入 绿灯常亮 (5通道设置3段开关)
优点:集成2S 6A无刷电调 自稳系统 一键救机系统 。相比起普通微型接收+电调+舵机+飞控质量小且节省空间
缺点:价格稍贵,不带自带舵机(这个也不能算缺点因为很多特别的飞机不适用自带舵机的板子,不好布置拉杆)

适用机型:50-120g 翼展40CM以上 内仓宽度3CM以上 单发固定翼 高度像真机型

玩地平线涵道的朋友可以考虑入、毕竟地平线涵道一套下来挺贵的。有SAFE有保障,哈哈。

我自己翻译有使用说明书 需要可以联系我,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重量

重量

网友C:
好帖,必须顶,楼主还漏了两款微型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帖,必须顶,楼主还漏了两款微型接收机

交给你了,哈哈

网友D:
最好在推荐几款遥控器

网友:
很好的介绍。

网友E:
好帖建议版主设精

网友A:
这个AR6410和AR6400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主板我有出噢

楼主:
第五块 2S AS3X 无舵机板子 型号:SPMAS6410NBL正常、EFLU4751混控
注意这块板子有2个版本:第一种为正常版本 适用于米格-15涵道等需要独立安放舵机的机形 第二种则为混控版本,升降&副翼混控-方向&副翼混控 原型机为:地平线TAXI (类似火jian的飞行器。)适用于 不带方向舵的 三角翼 地平线F16涵道也能用但不能单独驱动方向舵。
通道数 5 电机 升降 方向 副翼(有两个舵机接口 舵机互为反向)拓展通道(模式切换通道)
这块板子市场保有量还挺大价格也比较合适可以考虑入手
长宽高质量如图、2块不同版本的板子外观基本一致。只有对频后才能识别,面积略小于HABU涵道板子
主要功能有:AS3X稳定技术 DSMX技术 正常版本可以对陀螺仪感度进行参数调整 三角翼/十字翼我没试过。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面朝上,电调电源方向为机头方向,推荐搭配地平线涵道、BL180电机、及6A以内2S无刷电机使用。
优点:集成2S 6A无刷电调 自稳系统 面积小于带舵机的板子,适用一些结构特别的飞机 ,价格便宜的AS3X板子。相比起普通微型接收+电调+舵机+飞控质量小且节省空间
缺点:不带自带舵机(舵机好贵的咧,哈哈)

适用机型:30-90g 翼展30CM以上 内仓宽度2.5CM以上 单发固定翼 高度像真机型。混控版 - 三角翼飞机 垂直升降类飞行器

玩迷你纸飞机的朋友可以考虑入混控板子(毕竟普通的AS3X板子你设置混控之后会有AS3X的加持会有点乱)、玩地平线涵道的也可以。

楼主:
第六块  1S SAFE板子 型号:SPMA3175
通道数 5 电机 升降 方向 副翼(有两个舵机接口 舵机互为反向)拓展通道(模式切换通道)
这块板子现在市面上保有量大,有个被商家做活动价格还是可以的,原配机型  地平线Sport cub S
长宽高质量如图、1S 最强板
主要功能有:AS3X稳定技术 SAFE一键救机技术
安装方式:必须按照出厂默认方式安装即:舵面朝上,舵机齿轮方向为机头方向,电机电池出线口为机尾方向,不可参调。值得注意的是所以带SAFE功能的板子都必须按照默认方式安装SAFE才能正常工作。装错会炸鸡- -。推荐搭配地平线空心杯减速组、7 8MM空心杯减速组、伟力空心杯减速组等。
模式切换:SAFE一键救机 模式下红灯 绿灯常亮(通道6设2段开关)   三种飞行模式1-新手模式 红绿灯常亮 飞机可控舵量小 2-进阶模式 绿灯长闪 红灯灭 3-无辅助介入 绿灯常亮 (5通道设置3段开关)
优点:集成1S有刷电调 自稳系统 一键救机系统 。相比起普通微型接收+电调+舵机+飞控质量小且节省空间
缺点:价格稍贵,

适用机型:30-70g 翼展35CM以上 内仓宽度2.8CM以上 单发固定翼 高度像真机型

我自己翻译有使用说明书 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AR6410和AR6400有什么区别?

1S的设备我也没有研究过,毕竟1S设备我也只有2块- -我只知道V5-V15之间区别大概在 重量 4.1-4.6 舵机大小 舵机行程 电源线粗细个人觉得区别不是很大 通道数都为6 舵机都不带轴承

楼主:
第七块  1S 88 板子 型号:AR6100
通道数 6 油门 升降 方向 副翼(单输出) 拓展通道2个
这块板子应该算是现在大众持有数量最多的一款,从V5-V15各类版本都有,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区别到底在哪。我只知道1、舵机大小 2、舵机行程 3、电源线粗细 4、重量 。具体区别还是等待大神来解答吧 哈哈。这块板子也是地平线比较出名的一块板子,相比起伟力的板子,这块板子做工貌似多好点,体积也稍小,我手上的是V5版本。重点是可以切换无刷模式,具体怎么切换我就不浪费口舌了论坛有介绍,而且这快板子用的都是大神我就不献丑了 哈哈
长宽高质量如图、
主要功能有:六通道、自带2舵机
安装方式:爱怎么装怎么装。推荐搭配地平线空心杯减速组、7 8MM空心杯减速组、伟力空心杯减速组等。
模式切换:无
优点:体积小、带2路舵机升降、方向,可以弄成无刷模式,2个拓展接口,小飞机能少1g是1g 相比起普通微型接收+电调+舵机+飞控质量小且节省空间
缺点:价格稍贵,而且还在涨价 都快卖到绝版了,性价比不是很高,资金充裕或者必要的时候还是值得购买的。
适用机型:20-70g 翼展30CM以上 内仓宽度2.5CM以上 单发固定翼 高度像真机型

当初我在纠结这块板子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很多人说1S小飞机空心杯够用了 无刷太快不好玩。但是回过头来想想,这块板拓展空间还是蛮大的最后还是入了。

网友:
支持好东西,刚好我也有楼主介绍的这几款板子。

楼主:
最后,之前有朋友提到还漏机几款板子。恩对,不是漏 是我没有我不好介绍,我没用过哈哈。既然提到我就简短的说一下。先说1S的吧
第一种 1S AS3X板子  自带2直线舵机 分别为方向和升降,有刷输出,主板支持参调可以对陀螺仪的感度进行调整。比起SAFE的板子来短一点宽度一样 价格也不算贵 如果你不打算改无刷,又觉得SAFE板子没必要 可以考虑入手 安装方式和SAFE板子一致
第二种 1S MINI F3P板子  带有AS3X系统 自带2直线舵机 分别为方向和升降  这块板子我也不知道支不支持参调- -功课不够请谅解,这块板子支持无刷模式。安装方式:横向垂直安装。这块板子有点特别,需要垂直安装 玩室内F3P的朋友的选择,当然其他机型也可以。垂直安装就行,不按照默认方式安装AS3X系统会不正常哦。
第三种 1S 四发有刷AS3X板  自带2直线舵机,,,,,,,,,不知道了 不知道能不能参调。毕竟四发发的机型也不多可以参考地平线B-17G
第四种 1S 双发有刷AS3X板  自带2直线舵机,,,,,,,,,不知道了 不知道能不能参调。毕竟双发发的机型也不多可以参考地平线B-25
第五组 1S 双发有刷板           自带2直线舵机、、、、、、、、、和AR64100差不多就多了1个有刷输出可以参考地平线Mosqutito Mk Vi

双发AS3X

双发AS3X

MINIF3P

MINIF3P

四发AS3X

四发AS3X

左边AS3X右边SAFE

左边AS3X右边SAFE

双发AR6410

双发AR6410

楼主:
刚才有模有说 漏了几块1S板子,其实不是漏-是我没有用过这几块板子没法进行简介。为了让帖子信息全我就只能参考参考卖家和官网信息进行介绍缺少的1S设备 就简短的介绍四种
第一种 1S AS3X 自带2直线舵机 方向 升降- 略短于SAFE板子 板子可以进行陀螺仪感度参调,不可改为无刷模式,安装方式和SAFE板子相同,价格适中,适合30-60g固定翼飞机,不过我个人还是建议入SAFE板子 哈哈 毕竟我是新手 当然前提是你用的是像真机 造价高 KT机就无所谓 炸了成本低。型号:PKZU2164
第二种 1S AS3X MINIF3P专用板 自带2直线舵机 方向 升降 体积应该和第一种一致,不知道能不参调,好像不能。可以改为无刷模式,安装方式横向垂直安装,否则无法对频AS3X无法正常工作。这块板子是玩MINIF3P机友的福音。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需要垂直安装。所以选择上小了一些。价格比起第一种和SAFE来说相对便宜和不带AS3X的88机价格持平。所以当初我在选择88机的时候也纠结过这块板子,但垂直安装我的机型无法支持所以只能泪别,总的来说这应该算是带有AS3X最便宜的1S板子。
第三种 1S AS3X 双发、四发板子 我就不分开介绍了 和第一种区别在于多了1-3个有刷输出,具体电流我也无法获知 正常的空心杯也不会差太多,但是电池我觉得应该要大点不然可能会出现电机咳嗽现象。型号:SPMAS6410T 双发、SPMAS6410Q四发 机型参考B-25、B-17G
第四种 1S 双发  这个板子和AR6410 (88)机感觉差不多 就多了一路有刷输出 型号:SPMAR6400T

左AS3X右SAFE

左AS3X右SAFE

MINIF3P

MINIF3P

AS3X双发

AS3X双发

AS3X四发

AS3X四发

双发88机

双发88机

楼主:
板子基本介绍完了,下面来介绍几款适配的舵机
第一类:直线舵机  1.地平线直线舵机 V1.0-V1.6 区别在于 舵机线长、舵机是否在中立位置、目前我就只能这样分。建议还是购买地平线的质量好些、还不需要改来改去。
                                 具体的还得等大神解答哈哈
                              2.AFRC直线舵机 怎么说当初用的是普通接收机 所以买了这个 用地平线接收需要改接头 舵机不自带轴承相比起地平线的有点差距,价格却和地平线的
                                 差不多。后悔哈哈(图中蓝色的就是)
第二类:普通舵机,2.0-3g 这类舵机牌子很多 我个人建议选择平政的 舵机接线头不用改,银燕的和AFRC的需要改头和上述一样之前用的是普通接收,所以不能浪费。平
                               政的我没用过但是不用改接头是我推荐的理由(AFRC的扁长、银燕肥矮银燕的称重3.5g 买的时候说2.5- -
第三类:普通舵机,不想介绍了 用地平线的就看上述两种吧。太大了太重了 还要改头。2S可以考虑。(蓝色透明那种)

楼主:
舵机介绍完了,那就介绍一下动力系统吧。
BL180 2500KV      -     性价比还行  适用桨叶:地平线三叶、四叶(这个有点贵)  4000 5000系列桨叶(部分需要适配器) 伟力XK A430(伟力这个推荐,价格
                                    便宜还带电机座整流罩 哈哈 不过整流罩感觉有点残)拉力什么的很多人都比我清楚 TB看看吧
BL180 3000KV      -     稍稍有点贵  适用桨叶:地平线三叶、四叶(这个有点贵)  4000 5000系列桨叶(部分需要适配器) 伟力XK A430(伟力这个推荐,价格
                                    便宜还带电机座整流罩 哈哈 不过整流罩感觉有点残)拉力什么的很多人都比我清楚 TB看看吧
                   可能是我手残,我的第一颗3000KV的 线被我弄断了 原因是 我安装桨叶开着当风扇,结果打到东西把线扯断了。从此以后我的电机都改了插头,感觉
                   地平线的电机接线固定不是很牢固。
                        BL180的配件也挺多 电机座 适配器等等等 我有个1S AP05 找个电机座找了半个月 最后还得自己整
28mm涵道  11750KV   老版涵道 涵道外壁光滑 不带筋骨 适用于 地平线 MIGE-16 F16 HABU 电流6A以内
                   13500KV    新版涵道 涵道外壁带一圈筋骨(可能加固用吧) 适用于地平线A-10   电流6A以内
                                                       地平线28mm涵道声音真的很骚 非常骚
                    有兴趣玩迷你涵道的朋友值得考虑一下地平线的。综合性能很强,我曾经我也组装过 35MM涵道飞机,最后还是放弃了做好了都没飞。没有自信。其实总造价差不多。

楼主:
这期的地平线接收机介绍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
希望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能指出,共同进步。

那么下期我将会给大家 介绍几款在售的地平线白板机及这些白板机的安装过程。
我自己觉得我做得不好,所以拿出来和大家学习交流一下。

楼主:
感谢支持,全楼已经更完 欢迎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详细一些 加精加精

感谢支持,全楼已经更完 欢迎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坐等楼主介绍,我还真的就刚迷上地平线小机在迷茫呢~

感谢支持,全楼已经更完 欢迎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在推荐几款遥控器

遥控器的话下节吧 个人还是主推 D7E 便宜好用兼容性大 要是米多的话  DX6G3也可以 IX12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的话下节吧 个人还是主推 D7E 便宜好用兼容性大 要是米多的话  DX6G3也可以 IX12哈哈

就等你讲D7E,很早就想买,苦于不懂技术,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等你讲D7E,很早就想买,苦于不懂技术,不会调。

D7E 不需要技术啊单玩固定翼的话 - - 原生支持DSMX协议  刷个固件 短接电阻 加个三段就行了

网友F:
这是什么板子呀

网友:
我也是地平线迷,但是昨天刚刚出掉三块板子,买来也做了很多飞机,看见你发帖,感觉后悔出掉了,就是你第一块板子因为我电源正负接反直接冒烟,心痛啊,期待你做出很多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期的地平线接收机介绍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
希望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能指出,共同进步。

期待楼主的白板机介绍,我刚收了台地平线BEAST3D白板机和电装还没开工呢!

网友G:
楼主涉猎真广,很专业。我也有几架地平线的飞机,Ember2,Su-26XP,UMX AS3Xtra BNF,UMX Yak54 3D AS3X,VisionAire梦幻3D机。
能聊聊下图AX3S这5个飞行模式的逻辑关系吗?总觉得不清不楚的……3段开关可以切换3个,第2图里3对3的对应关系是怎么个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涉猎真广,很专业。我也有几架地平线的飞机,Ember2,Su-26XP,UMX AS3Xtra BNF,UMX Yak54 3D AS3X,V ...

你能不能给我个电子版,你这图片翻译好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板子呀

你这个板子我也没见过,不过和不带舵机的AS3X板子很像,就舵机接口位置不一样。你试试看看带不带AS3X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给我个电子版,你这图片翻译好累的

哦……翻译我倒是没问题,没啥障碍,只是它的表述与实际使用关联不大,我以为兄弟你挺熟悉这个板子,了解在实际飞行中的切换逻辑……多谢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给我个电子版,你这图片翻译好累的

我帮你翻译下吧,说明书中,关于几种飞行模式就说了这麽多,关键是3个开关位置,5种模式,3钟摇杆切换方式,有重复,有叠加,这个有些模糊,而说明文字中没有关于这些的表述。
====================================
出厂时,飞机预置了3个飞行模式,如右表所示。
5通道带有2段开关的遥控器只能使用位置0和2的飞行模式。
如果可能(查阅你的遥控器手册),在遥控器上指定一个3段开关给5通道,可以操作全部3种模式。你可以使用下面的说明修改可用的飞行模式。
注意:在Hover和Torque Roll Assist模式中快速向前飞行可能造成摇摆或摔机。

重要:在飞行模式前,遥控器必须已经和接收机完成对频。
1、确认遥控器上所有的舵机反向都设为正常。
2、如图保持摇杆,然后连接电池,辅助飞行开关不必在特定的位置。
3、接收机上的LED将闪烁3次以确认飞行模式已更改。
4、开关位置改变后,将油门拉到最低,然后断开电池。接收机将保存新的模式等待下次飞行。
5、重复此操作来更改其它飞行模式,或者按表中所提供的重置所有设置到默认。
注意:总是在一般飞行模式或标准AS3X模式起飞,否则可能会炸鸡~

重要:当油门在最低点1-2秒后,飞机会重设到标准AS3X模式,直到油门再次推起。这是正常的,标准AS3X模式允许你在没有控制输入被保持的情况下再次起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帖建议版主设精

老金,帮忙看看~~~
按说3段开关在位置1时已经是Standard AS3X模式了,那么下边的摇杆切换第一种又是从General一般飞行模式切换到Standard AS3X模式,开关位置还要在0,这个很糊涂……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老金,帮忙看看~~~
按说3段开关在位置1时已经是Standard AS3X模式了,那么下边的摇杆切换第一种又是从Ge ...

@故乡小镇

这个图应该是AS3Extra说明书里来的吧,是挺糊涂的

我的理解是,这块板一共有5个飞行模式,默认的三个模式就是第一个表里前面三个,对应三段开关的三个位置;替补模式是后面两行。

每个开关位置除了上述的默认模式还允许用户单独改用替补模式,以开关位置0为例,默认模式是general通用飞行模式(方向和升降稳定,副翼锁定),如果想使用替补模式as3x(即所有通道都是稳定,没有锁定),那么遥控器开机后要将摇杆拨到图中的位置然后再接上飞机电池,待led闪烁三次后,以后开关打到0时飞机就是as3x模式而不再是general模式。这时开关的三个位置的模式就从原来的
general                     as3x

as3x         变成          as3x

hover                       hover

参考第二行和第三行可以将开关位置1和2也分别从默认模式改成替补模式。设替补模式时无需关注开关的位置。飞机通过检测上电时检测到的摇杆位置来判定当前是对哪个开关位置的飞行模式做修改。

三个开关位置的替补模式是单独设置的,也就是说如果只做了上述第一步的动作,仅仅0位使用替补模式,1和2仍旧是默认模式。可以只对某一个开关位置改模式,也可以对某两个改,也可以三个都改。一旦改成替补模式则无法单独回退到默认模式,只有按照第四行的摇杆位置对飞机上电,将所有开关位置复原到默认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翻译我倒是没问题,没啥障碍,只是它的表述与实际使用关联不大,我以为兄弟你挺熟悉这个板子,了解 ...

NONONO- 你误会了哈哈  我是小白- -如开头说的,说实话我还没飞过咧 到时还得请大神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板子呀

不带三轴的板子,UM-F27Q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带三轴的板子,UM-F27Q用的

你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哈哈,你又不玩小鸡拿这个板子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乡小镇

这个图应该是AS3Extra说明书里来的吧,是挺糊涂的

OK!!!这下就明白了,我开始没太敢相信是这样的方式
多谢老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NONONO- 你误会了哈哈  我是小白- -如开头说的,说实话我还没飞过咧 到时还得请大神指教

哈哈兄弟这么谦虚,完全大神风范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Y\T2GvvMXhRbXXXXXXXX_!!50427024

网友:
您好。可以给一份带GPS的接收机 HBZ5457 的说明书吗。lixiaolong84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