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问题

楼主(2018-07-18):
本人想入f3a,不知道国赛级别最少需要几通道的遥控器?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通道不重要关键是牌子

网友:
天地飞 萝莉控 富斯 睿斯凯 乐迪 扶她爸

网友A:
6~8通足够了,不过高手一般会用futaba的顶级空18MZ,也见过用futaba的T8FG,T14SG的。

史大师用的好像还是Graupner MZ-24呢,一样飞得超赞~

其实,啥控没影响,关键还是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通足够了,不过高手一般会用futaba的顶级空18MZ,也见过用futaba的T8FG,T14SG的。

史大师用的好像还 ...

说的对

网友:
14sg,18sz,完全够用。啥飞行水平用啥控,拿着18mz 飞不出高手的水平还是藏着不出来丢人比较好,哈哈

网友:
国赛标配欧赛170+18mz吧,第一好的器材确实会对训练和比赛有一定的益处,第二也是对比赛和裁判的尊重和重视。如果楼主入门的话可以用80或者120的飞机,控可以一步到位如果打算参加国赛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8通足够了,不过高手一般会用futaba的顶级空18MZ,也见过用futaba的T8FG,T14SG的。

史大师用的好像还 ...

史大师去年就换了18mz wc了吧

网友C:
不管什么牌子,首先能飞完整套动作是前提,等能飞完整套动作后就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遥控器。在北 京飞场见过一个模友拿着Futaba 18MZ左右副翼还用着Y线,真心替他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史大师去年就换了18mz wc了吧

这样啊,多谢哈,我out了,哈哈~

网友:
t14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牌子,首先能飞完整套动作是前提,等能飞完整套动作后就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遥控器。在北 京飞场见过 ...

什么意思

网友:
从你问的这个问题来看,肯定是个门外汉,所以我理解您说的F3A是不是指遥控特技模型飞机的统称,客观的说应该是普及或练习用的飞机吧,比如国内常称呼的P3A?不管P3A还是F3A,不在乎用几通道的,只要是能控制副翼、升降舵、方向舵、油门就可以了,客观点说,四通道也能飞!但是既然能飞到这个水平的项目,肯定不是瞎玩,是具有一定水准的专业性训练,四通道遥控设备的很多性能不能满足精准飞行的要求,还是要使用高性能的设备。但一般高性能的设备至少也是六通道起步,对于入门级的朋友如FUTABA 6K就可以了,功能也不少,飞到中高级水平也没问题,但如果你水平高,或水平不高就是有钱任性,买好的也没什么坏处!至于品牌,国产很多设备都能用,但要想能飞的专业点,精准点,还是非FUTABA莫属,虽然我痛恨小日本。但咱一码事说一码事。国产设备瞎玩或飞个像真机什么的没问题,这种讲水平要求高的项目差点意思。个人见解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通足够了,不过高手一般会用futaba的顶级空18MZ,也见过用futaba的T8FG,T14SG的。

史大师用的好像还 ...

4VF也能飞 哈哈

网友:
7通就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关键不是通道,是牌子,从手感精度延迟交流等考虑还是futaba性价比高,入门14sg,土豪18mz,实在没钱二手t8fg
,别的就别考虑了,省钱等于多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