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来救救我,快要疯了

楼主(2018-07-18):
本人以前一直飞华科尔的master cp,正飞四面悬停和航线都过关了。最近买了台亚拓的450L,谁知每次试飞的时候飞机总是向左猛偏,直接侧翻炸鸡。这样都炸了两三次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其实我也知道直升机起飞要向右打副翼,但是飞机侧偏的很厉害,总是我没反应过来就炸鸡了,感觉不单单是地面效应这么简单。十字盘绝对水平,重心也没问题,起飞地面平坦,实在找不出原因,望老师们指教

网友A:
你就没检查一下十字盘修正吗?

网友B:
拔下电机线,插电,拿着飞机左右翻滚,看看十字盘是不是试图自己保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没检查一下十字盘修正吗?

我用那个十字盘调平器在k8的调机界面里把十字盘绝对调平了,之后就没去管十字盘。不知十字盘修正是什么?遥控器上一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那个十字盘调平器在k8的调机界面里把十字盘绝对调平了,之后就没去管十字盘。不知十字盘修正是什么? ...

陀螺的功能 在舵机界面 这个你找身边模友打电话问一下 文字不好描述

网友C:
能飞蚊子机,飞450l应该感觉很稳的。估计你k8没有调试好。看教程软件一步步走一遍

网友D:
陀螺仪和mcp不一样,没调好吧,修正方向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下电机线,插电,拿着飞机左右翻滚,看看十字盘是不是试图自己保持水平?

还真不是,我拿着飞机向左,十字盘竟自己也向左,方向反了,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和mcp不一样,没调好吧,修正方向是不是反了

谢谢老哥!发现问题了,修正方向果然是反了。请问这个修正方向应该在哪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飞蚊子机,飞450l应该感觉很稳的。估计你k8没有调试好。看教程软件一步步走一遍

谢谢啦,现在发现问题在于十字盘修正方向反了,不知道这个该在哪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那个十字盘调平器在k8的调机界面里把十字盘绝对调平了,之后就没去管十字盘。不知十字盘修正是什么? ...

十字盘修正方向吧, 你把电机线拔掉, 上电, 拿起机身向左猛地倾斜一下, 然后看十字盘是不是向右倾斜修正。同样的方法检查前后左右修正方向对不对。  其实我也是5月才入470的新人,  看其他人的教程是这么检查修正方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现在发现问题在于十字盘修正方向反了,不知道这个该在哪调节?

三个舵机的那个界面就是调修正的 然后 修正都对的话 在检查摇杆方向对不对 如果不对调控的通道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发现问题了,修正方向果然是反了。请问这个修正方向应该在哪调呢

k8吗?修正方向是安装方向决定的。4种安装方向,贴纸朝上或下,线朝向头或尾。

网友E:
我之前發的主題貼,都說有人不檢查修正是否確就去飛

原來樓主就是我說的人

网友F:
第一次调机要注意的东西的确太多了,我好像当时也没看修正方向,只注意了打舵的方向。。找个详细的教程调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G:
又是一个潜水不深,KBAR教程没有好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發的主題貼,都說有人不檢查修正是否確就去飛

原來樓主就是我說的人

哎,还是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是一个潜水不深,KBAR教程没有好好看啊

是呀,还是调机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调机要注意的东西的确太多了,我好像当时也没看修正方向,只注意了打舵的方向。。找个详细的 ...

嗯嗯,打算狂补一波直机基础知识,免得以后出现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舵机的那个界面就是调修正的 然后 修正都对的话 在检查摇杆方向对不对 如果不对调控的通道反向

是这样,谢谢了。我一直按遥控方向为准,没检查修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