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配置问题

楼主(2018-07-18):
各位大神师傅们,想用12V电瓶带动775或者550电机,怎么配置?
电调用多大?电瓶用什么样?
小白一个

网友:
电瓶?,不用做飞行的话,电调越大越好吧

网友A:
好淫1060 或者普通480a电调 电瓶得看你船多大了8ah起步吧

网友:
不用做飞行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淫1060 或者普通480a电调 电瓶得看你船多大了8ah起步吧

我想用12V10AH电瓶,480a电调能带动吗?
用锂电池感觉玩会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12V10AH电瓶,480a电调能带动吗?
用锂电池感觉玩会就没电了。

不超重就没问题

网友:
只要船能装得下,电瓶多大都行
电调想要性价比高就上凤凰480a
想追求品牌就好盈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