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路大神

楼主(2018-07-18):
我想做一个可以开关的照明系统放在模型船上 打算灯光系统用不同的电池来驱动 所以就想做一个用继电器来控制的电路 通过遥控器上的两档钮子开关来实现继电器的通断 用信号线连接接收器 请问各位电路大神 这个电路要怎么设计?类似于下图

网友:
交给楼下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先赞个

网友A:
舵机板,小改一下即可

网友B:
需要那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那么复杂吗?

那请问要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板,小改一下即可

这样的嘛 哦哦 我大致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板,小改一下即可

不过这样的话 要怎么接独立电源呢?我是打算灯光的电池组跟其他的分开 灯光用独立的电池

网友:
舵机板驱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要怎么搞?

直接用遥控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