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斯”迷你小渔船制作

楼主(2018-07-19):
先报下船的三围:长308mm宽90mm高185mm。考虑到电子设备过小会引起成本上升,所以尺寸选择偏向于能使用一般的遥控设备上。
动力电机能使用低速高扭的130.180.270等电机。电源可选用1000mah2S以下的锂电或14500,16650等单节锂电池
船体用ABS注塑成型使船体的制作上省缺了蒙皮。打磨。做防水的三道工序。
上层建筑用ABS板材雕刻加工而成配以注塑的小零件及局部蚀刻片。

此船请南京的韩维进行了建模,验证了动力布置的合理性。船体的防水也别出心裁(对于模型制作追求完善的模友可以很方便的在甲板上拉线等并不影响船体的防水)

楼主:
继续上图

船体的板件图分为对拼接四块。

楼主:
船体甲板粘接时为了不受胶水软化产生的形变影响船体跟围边的对接精度,最好是对接后绑根橡筋,等胶干后在去除。

楼主:
上层制作很简单。非常适合菜鸟入手。近期发现有很多模友只认视频不认图,本人感觉很无奈。遥想当年读书时都是靠一张船的三视图就能看图放大做船了。老师只不过教你点基础知识,具体的只能做!做!做!通过不断的制作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及时改进制作工艺。这样通过一条船的制作后才能得到进步学会很多新东西。船模不是儿童的玩具,它需要制作者自己动手去制作,并逐步完善它改进它。曾几何时的航海模型制作港有一批船模细节的考证党,这就是对模型制作的进益求精的态度。哈哈哈。说多了先休息下。。。。。。

网友:
占楼,待楼主更新。

网友:
好东西!!!
也想搞一条

网友A:
请问这是套材吗?何处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套材吗?何处有售?

某宝-搜威利斯渔船就行。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威利斯渔船就行。好久不见

谢谢!一天到晚瞎忙乎,都不好意思和盆友们打招呼。最近忙着搬家,看着小船不错,想给家里宝宝做一个玩啊。谢谢哈

网友:
我建模完成的西班牙小渔船,打印完成还没下水。

建模图

建模图

试验船,尺寸比较小,为了省料。。

试验船,尺寸比较小,为了省料。。

楼主:
船体拼接后看看内部如何安装

船体上设计了电机跟舵机架的安装限位。
前部是电池安装位,套材中没设计电池盒,图中的ABS板盒子是根据电池尺寸后加的,电机架旁粘了二块接收机跟电调固定片,感觉看上去整洁点了。这条船的特点是可以根据手上现有的设备去配对使用。一般普通的设备都能装上去没必要为了排水量去考虑减重问题。

网友B:
我说这是哪位高人,一看作者,原来是三哥,有没有更大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这是哪位高人,一看作者,原来是三哥,有没有更大尺寸的?

注塑版的就这个大小了。以后或许会出一个椴木版的放大到600mm。注塑版主要考虑聚会玩船时能多带点。平时放车上也不占位置随时随地可以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塑版的就这个大小了。以后或许会出一个椴木版的放大到600mm。注塑版主要考虑聚会玩船时能多带点。平时 ...

是的,小点确实携带方便,我感觉1米二的长度就到极限了,如果后排座不放倒的话,斜着刚好放进后备箱,另外如果长途旅行还有行李要放。
这船虽小,但是宽度不窄,600的就很好!

网友:
三哥业界良心

网友C:
塑料其实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