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复古游艇终于完成啦!

楼主(2018-07-19):
工作比较忙,断断续续搞了一个多月,期间也在弄别的,今天终于封盖啦
第一次尝试变速箱方式,同时也实现了用一个电机带两个桨。
20齿连体电机皮带轮,30齿桨轴皮带轮,其中一个桨轴又配了2个0.8模18齿的齿轮实现反向。
电机本来想用2845,2600KV的,后来担心功率不够,主要是传动系统齿比小了,担心2845带起来吃力,就换了2860,2550KV电机。如果不定制,实在是没有更低KV的了。电调是中特威鲨鱼60A。
2根3mm硬轴,26正反桨。
上秤称了一下,加电池达到了1100g。对于40cm的船好像有点重了,可能是传动系统比较重,不过因为是仿真船,对速度没要求,应该问题不大。
侧边多打了一个孔,留给灯带供电导线,内部已经留出接头了。本想一次装好再下水,但最终决定看看水线位置和航行姿态再决定灯带怎么装
明天下水试航,希望别出状况,自从上次两条船失控,就有点心理阴影了

网友A:
厉害,这波箱自己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波箱自己弄的?

是的。
其实并不复杂,先大致量一下尺寸,然后到网上找差不多的配件,买回来后再用卡尺精确量尺寸,再用CAD画图,最后下单雕刻就行啦

网友B:
直接两个电机直驱就完了··搞个同步带多占位子··还减速了

网友C:
不错,重在尝试,现在大多数船模安装模式已经固化,虽然效率高,但明显缺乏创新精神~
话说,齿轮润滑怎么办?上石墨粉?

网友:
厉害,很多年前改过一个喷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其实并不复杂,先大致量一下尺寸,然后到网上找差不多的配件,买回来后再用卡尺精确量尺寸,再用C ...

另一个螺旋桨反向的话会不会这俩桨不同步

网友E:
我也是这个船,改的喷水推进,姿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重在尝试,现在大多数船模安装模式已经固化,虽然效率高,但明显缺乏创新精神~
话说,齿轮润滑怎么 ...

目前只是打了些黄油。齿轮没有做罩子,普通的油脂都会甩出去,黄油也不知道效果咋样,滑石粉也许可以尝试一下。不过以玩直升机的经验,只要不是咬合过紧,不加润滑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一个螺旋桨反向的话会不会这俩桨不同步

不会啊,齿轮的齿数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两个电机直驱就完了··搞个同步带多占位子··还减速了

直接搞两个电机太普通了,基本上双桨船都是这个模式,有什么好玩的?
齿轮减速是为了减少电机压力,以直驱为标准,本来一个电机带一个桨,现在带两个桨,再加上传动系统的摩擦消耗,不用减速的话可能会烧毁电机或电调,即使不烧毁,也可能温度太高影响寿命。再说了,仿真船追求的是比例速度,不是实际速度,观赏性更重要!
欢迎评论,但没搞明白别人的目的前,请不要随便指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船,改的喷水推进,姿态不错。

很漂亮啊!能拍些内部照片吗?你用的多大喷泵?20?
我本来也想装喷泵的,后来觉得船尾的空间还是有点紧张,加上拆掉2个桨之后,船底看着有点别扭,最终决定还是玩双桨,只不过想变点花样,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一个螺旋桨反向的话会不会这俩桨不同步

详细来说,总共用到了4根轴。电机相连的轴装的是20齿连体同步轮(轴1),同步带动2根皮带。这两根皮带各连接一个30齿的同步轮(轴2轴3),其中一个同步轮直接与桨轴相连(轴2),另一根轴上除了装有30齿的皮带同步轮,还装有一个齿轮(轴3),该齿轮与另一个型号完全相同的齿轮相连(轴4),这个齿轮直接与另一个桨轴相连。
以实际运转来说,20齿电机同步轮转动3周(行程60齿),带动2个30齿的皮带同步轮转动2周(同向),与30齿皮带轮共轴的齿轮也转动2周(同向),该齿轮带动另一个齿轮反向旋转2周。综上所述,最终实现了两个桨同速反向旋转,每个桨的转速都是电机转速的2/3

网友:
这船体是套材么

网友:
我觉得电机速度快齿轮损耗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来说,总共用到了4根轴。电机相连的轴装的是20齿连体同步轮(轴1),同步带动2根皮带。这两根皮带各连 ...

太复杂  我的细细的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漂亮啊!能拍些内部照片吗?你用的多大喷泵?20?
我本来也想装喷泵的,后来觉得船尾的空间还是有点紧 ...

最小号的那款喷泵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是打了些黄油。齿轮没有做罩子,普通的油脂都会甩出去,黄油也不知道效果咋样,滑石粉也许可以尝试 ...

不做润滑,总会产生一部摩擦损耗~
不过,你做成这种开放式的,油肯定不行~

网友:
如果双电机,可以通过电机差速进行转向。而单电机需要用舵。是吗。

网友:
看着好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漂亮啊!能拍些内部照片吗?你用的多大喷泵?20?
我本来也想装喷泵的,后来觉得船尾的空间还是有点紧 ...

改无刷要用CNC桨,以前塑料桨高速直接爆桨了。

网友:
同款船体 我的电子设备已经拆了还没改

网友(2018-09-28):
波箱太酷了,满满的机械感

网友:
本来双桨的 第二页变喷喷了,这弯拐的

网友:
船体在哪搞到的

网友:
楼主桌上好几盘贴片元件,做电子?

网友(2018-12-03):
用不着润滑,齿轮用不同材料,我觉得好好研究下,上个小型蒸汽机或斯特林,反正不要求跑快,需要的是情怀和艺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