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tterflight 刷固件 简单调试 试飞与iflight ion2207初使用

楼主(2018-07-19):
上图  秀一波

介绍一下配置
机架;xl5v2  非常经典   非常耐炸的一款机架
电机ion2207   新款的   钛合金轴
电调;翼飞家的30a单体电调  老款的用了很久了 哈哈
飞控;iflight  f4osd
分电板;mk 25a
摄像头;racecam
图传force  25-200-600可调
接收机;futeba  sb2001  阴笑
遥控;futeba14sg
天线;翼飞家的  很耐操的那种
电池;翼飞家的火箭女郎

开始正文咯

电机电调啥的都怼上   特别说下这个电机   从一代开始  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耐操  有次机架炸坏了  电机没一点事  这次又换上了钛合金轴   感觉翼飞这是要把电机做成传家宝的概念啊  【老子操完小子还能继续操】哈哈

到这里先把飞控固件啥的刷好   如题   butterflightbf地面站刷上黄油的固件  这里着重提到下dfu   我的dfu是在iflight  qq群里下载的

这个东西   刷死我俩鼠标   在刷固件的时候按住boot键  电脑会识别不出来 这时就需要这个了

附上教程   出自iflight  qq群
安装过程中千万不要点这个教程以外的usb端口   可以试试  不过你会后悔的 哈哈

安装zadig的时候可以按住boot键  飞控接上电脑  它就会提示这个stm32是按住boot才识别的
Dfu就说完了  接下来开始刷  那些擦除啊   速率啊   啥的默认就好   选择你想要刷的固件版本  我这里选择butterflight3.5.1  omnibus f4sd.hex hex是文件格式  然后点击打开
左边的框框就亮了  接下来点它   就可以开始刷固件了
它开始以后进度条会进行俩次刷新   第一次是擦除原来的数据   第二次才是烧录butterflight的固件
如图所示   已经开始烧录butterflight的固件
刷完以后的样子   然后就可以进黄油的地面站了
黄油地面站的样子  接下来附上图解   黄油是全英文版的哦 不过和bf地面站没什么大差别 用习惯以后就   你懂的  哈哈
端口页  不同的接收机用不同的端口  还有很多拓展定义的接口通信都是从这里开   这个端口可以自己琢磨琢磨  f4是完全开源的东西   有很多的功能模块都可以外接
这一页是设置  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模型  三轴   四轴  之类的 强调一下  电调协议   dshot600   不用校准电调行程 还有 新版本地面站在飞控连接电脑的情况下 用遥控是不允许解锁的

解不了锁一般有几种情况 常见的就是遥控行程不对 高于1020以上  飞控是不让解锁的  喜欢飞花式的建议不要开motor stop 因为你把油门收到底 电机就不会转了 接下来 你就失速了  如果离地低 反应不过来  嘻嘻 恭喜你 炸机了然后就是选择接收机通信协议  还有一些拓展接口的开关一类的   因为我没有接   所以不选  f4是可以外接很多拓展模块的   飞远航就可以接GPS  这里的GPS 只是用来看方向和距离的  并不能像dji一样悬停哦 不过就算这样   在远航的时候  特别是穿云的时候  GPS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这里是调pid的  很多宝宝都不知道  或者不理解pid怎么调  其实pid是一门非常经典非常简单的积分算法   高速抖就降p  底速抖就降d  转弯抖就降i 反应不够快就加p   不过   多少吗 就只能靠自己感觉咯  哈哈   多调  就会发现其中规律  就像多炸机就能飞的好一样   靠自己去感觉  一次不要降太多就好   其实现在pid默认就比较好飞了  像kissiflight  还能直接选择别人分享的pid
电机调试选项  在这一页里就能让电机转   如果不转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你电调协议选错了  这个时候还要注意一下电机转向  不正确的话  有俩种解决方法  直接换线  仨根线任意俩对换就ojbk了 简单粗暴   非常有效  或者进bl电调地面站去更改   温柔的方法总是会好看的   哈哈  换线比较挫   bl改参数好看  自己选择   哈哈  最后   提醒一下   千万千万要卸桨测试哦 另外  电调地面站还可以刷电机唱歌  哈哈  装一下b还是可以的 刷个吃鸡神曲啥的  看自己心情咯  不过电调唱歌会延长电调启动的时间  也就是多几秒钟的时间
这一页是解锁啊   自稳啊  半自稳啊   不设置段位开关就是手动模式  还有bb响一类的
这一页就是osd
Osd里其实有很多拓展功能可以选 例如rssi遥测信号回传   GPS信号强度  地平线  高度  飞行时间  解锁上电时间   电池电压  好多好多   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满屏字  所以只开了电池电压显示  和飞行时间显示  其他的都没开  这个osd的功能可以自己多摸索摸索  也许就能找到你想要的  这就是开源的好处
这里是一个黑匣子的界面  主要记录飞行数据  飞完以后可以看  不过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所以  还是要靠自己摸索一下  哈哈  bf地面站默认是隐藏的 而黄油是独立的一个页面
LED   哈哈 装几条LED晚上飞会很骚气的   介绍一下LED的设置
先点击这里 进入布线模式
我的LED是单排6颗  一共四排  所以 同样的在地面站选定  然后点functions  选择color  还可以设置成油门值变化   颜色也跟着变化的
选择一个非常骚气的颜色   然后点击blink  就会有一闪一闪的效果  还可以去选择不同的颜色 每个灯都是一个不同的颜色   还有跑马灯的效果
哈哈哈哈哈
到这里简单的设置基本就差不多了  有啥不懂的都建议去找度娘 嘻嘻
结尾再来秀一波美图

闪亮的轴芯  沉重的颜色  好喜欢好喜欢

娃哈哈
基本和bf地面站相同   不懂的宝宝可以百度  百度是个好东西

看到这里   基本会调了吧   个人感觉  kiss》黄油》bf  rf就没飞过了  所有飞控其实都是需要减震的   不信可以试试   减震过的飞控绝对比没减震的稳  试完觉得好要记得回来点赞哦  哈哈

网友A:
学习一下。。不错。。

黄油与BF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不错。。

黄油与BF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卡尔曼滤波

网友:
兄弟你这电机多少KV的,能不能数一下电机线圈的匝数

网友:
同款ion,便宜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