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失控返航问题

楼主(2018-07-19):
切糕433用的转发模式,首先发现控制的距离根本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远,调整后试了多次发现只有3公里左右就无信号,特意找了个山地,用上转发模式,这次飞到3.4公里后发现遥控器打舵没反应,然后一直就飞走了,失去信号也没有触发自动返航功能。
<

网友:
一键放生啊,,
<

网友A:
没电了吧,飞控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了吧,飞控掉电

哪433也不至于3公里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了吧,飞控掉电

而且osd有显示,如果飞控掉电,osd应该没有输出了呀。
<

网友B:
你没有地面测试好吗?
<

网友C:
失控返航要自己设定

网友:
一键放生啊

网友D:
我们用了几年了都没问题呀,单程50公里都飞过,你自己还是多看看说明书,新手不要单飞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了几年了都没问题呀,单程50公里都飞过,你自己还是多看看说明书,新手不要单飞

我的老切糕,你用的直连还是转发模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地面测试好吗?

地面测试是这样的,手动切换返航正常,关控后OSD显示自动返航。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返航要自己设定

设定好了的也在地面试了关控会变成自动返航模式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老切糕,你用的直连还是转发模式

转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发

433天线用加长了吗
<

网友D:
引用 楼主:
433天线用加长了吗

没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

能告诉下飞那么远图传还有信号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下飞那么远图传还有信号吗

当然有,跟电磁环境也有关
<

网友(2018-11-04):
我的也是5公里失控
<

网友(2019-05-05):
433天线怎么加长。。。

网友(2020-08-19):
先在周围手动测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