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8-07-19):
   我用的是天七控使用都好几年了,最近是飞机船都玩,现在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同样的控与接收及电池在飞飞机时没有任何问题,但换到船上就会神经般的出现接收机收不到信号,搞的好几次船停在湖中间不动了,很是着急,但停上5分钟左右有时候又可以找到信号,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失控吧飞机又没有出现过,不失控吧又出现了这个现象,两个接收机都试过,不知道什么原因,请老模友帮忙判断一下。谢谢!

网友:
地磁干扰,玩船你站楼顶就没事了。继续飞飞机吧,接收机地面拉距也没有空中远,常识

网友:
船壳不会是碳纤的吧?把天线露出来~我的船是玻纤的,用天7开很远都没事

网友:
我猜是接收进水了

楼主:
接收机都做防水了,我觉得1楼说的可能有道理可能是有干扰,船壳是自己做的椴木的,船壳应该没有干扰,且电池仓盖并不严实还需要胶带做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都做防水了,我觉得1楼说的可能有道理可能是有干扰,船壳是自己做的椴木的,船壳应该没有干扰,且电 ...

2.4G的遥控特性了解一下,2.4G的信号穿透性差,水面的折射很大,失控正常,玩船最好用AM34以下的控,穿透性好,水面折射影响小,2.4G的就算把天线露出来也没用,不过一些顶级车船2.4G的控在信号发射优化上比较好,失控率也低(但是也偶尔失控,没办法,2.4G就这样...),但是控的价格基本没有低于2000的了

网友:
本来在水面干扰衰减就大 把天线竖起来试试

楼主:
一个问题使我学到不少,感谢各位!

楼主:
还想问大家,玩船的都在用枪控吗?是不是2.4G的遥控器都有这个磁场干扰呢?大家都用的什么控玩船呢?

网友:
我的天7玩船没事,可能因为都离岸边不超过50米

楼主:
用的一样的接收,问什么我的就出现搜不到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