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号电机的转速比其他电机高非常多

楼主(2018-07-20):
如题,3号电机的转速比其他3个电机的高非常多,轻轻一点油门就翻了。

一解锁就比其他电机的转速高

推一点点油门就要满载了

重新刷了固件都不行,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电调校准就好了

楼主:
4合一电调,不知道怎么校准

楼主:
而且我试过映射不同的电机,结果还是3号的高很多,所以感觉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A:
映射电机这种事你都搞定了还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3号在左下,说明飞机有一个右前的动作在飞控里面执行,要么陀螺仪歪了在纠正,要么陀螺仪有问题,确认遥控器行程中点都是1500之后,切换到手动模式试试。或者在首页校准陀螺仪。仔细核对飞控方向正确性。

网友B:
  如果是没上桨  空转推油  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射电机这种事你都搞定了还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3号在左下,说明飞机有一个右前的动作在飞控里面执行,要 ...

映射电机是卖家介绍那里写的,照着操作而已。
已经校准过陀螺仪,二楼视频就是校准后用手动模式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没上桨  空转推油  说明不了问题

上桨一推油门就翻了

网友:
关闭加速计,用手动模式

网友:
先将电调设置oneshot以下,进行油门校准,或者在cli里输入 defauits重启飞控、重新设置下

网友:
还有一点,你下了桨,飞机在手上空转,抽油门,飞机稳定基本没问题了,和上桨效果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支招,已经和卖家协商好,把飞控发回给他检查

网友C(2018-10-12):
楼主给你换飞控了吗,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啊,你的怎么解决了,我的换个飞控还是3号电机转的高,换新电机电调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你换飞控了吗,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啊,你的怎么解决了,我的换个飞控还是3号电机转的高,换新电机电 ...

没有弄好,扔了

网友:
有沒有飛過上天,電腦看是正常的

网友:
電調試下選擇DSHOT600

网友:
桨装反了?

楼主:
不用讨论了,这个飞控已经人道毁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讨论了,这个飞控已经人道毁灭了

还是要讨论的,我能说我现在3台飞机都这样吗,一摸一样的情况,跪求大佬给个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讨论的,我能说我现在3台飞机都这样吗,一摸一样的情况,跪求大佬给个解决办法

你试一下关闭加速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讨论的,我能说我现在3台飞机都这样吗,一摸一样的情况,跪求大佬给个解决办法

我的飞机也是这个问题。。。无语死了

网友:
重刷固件,固件要适合你的飞控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讨论的,我能说我现在3台飞机都这样吗,一摸一样的情况,跪求大佬给个解决办法

加我QQ我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我QQ我帮你解决

来个q,大佬

网友:
很正常,我的也是,但是飞起来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