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哪个攀爬车开始好?

楼主(2018-07-20):
以前玩直升机的,大小都玩,最后还是玩大轴距的,因为室内微型直升机稳定性不如大飞机。攀爬车呢?看了论坛,有1:35, 1:24,到1:10,大家最后是越玩越大,还是越玩越小?为什么?然后哪一款入门好?为什么?d90是个真车底盘型号吗?为什么没有双电机的航模攀爬?和真车一样,电机比金属传动便宜。

网友A:
攀爬车分仿真爬和攀爬 你说的d90属于仿真爬 幽灵属于纯攀爬 还有强爬 品牌很多 出众耐玩的 axial 品牌 也可以买国产 cross的也不错 攀爬车一般10车居多 个各别厂家有8车 cross 的6*6和8*8不错算是国产品牌相当不错的厂了

网友B:
去收一台90046玩吧,最好的攀爬车之一,不会落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攀爬车分仿真爬和攀爬 你说的d90属于仿真爬 幽灵属于纯攀爬 还有强爬 品牌很多 出众耐玩的 axial 品牌 也可 ...

嗯,我喜欢仿真攀爬。之前买过一个24438,车架很丑,不喜欢。请教下,老外攀爬比赛用的那种属于你说的哪一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收一台90046玩吧,最好的攀爬车之一,不会落伍的

90046是hsp的编号吗?淘宝上一搜,好多商家的标题是,同时有90046,scx10,d90,搞的我一头雾水。d90是个不同牌子都有的底盘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0046是hsp的编号吗?淘宝上一搜,好多商家的标题是,同时有90046,scx10,d90,搞的我一头 ...

是scx10二代底盘车,再买电子设备就能玩了,裸车价大概2200左右

网友C:
去收一台90046玩吧,最好的攀爬车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收一台90046玩吧,最好的攀爬车之一

嗯,现在明白一些了。scx10是axial旗下的仿真攀爬,90046是scx10的一个型号。d90是rc4wd的一个型号。不过原版是塑料的,我想买全金属的。淘宝上的店家,喜欢把这些名字全都列在一起,我实在看不出那些个车架属于哪一个。所以也不知道90046好在哪里,目前只知道90046是第二代,桥的齿轮箱小一点。但是还是看不来。

网友D:
我也刚着迷这个,想入手一台,但是看了淘宝好久,发现越来越糊涂,不知道谁可推荐个店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刚着迷这个,想入手一台,但是看了淘宝好久,发现越来越糊涂,不知道谁可推荐个店铺?

西米饭团的小店 或者 酷乐派 这两家店头的东西都比较多,两家店主都还比较专业,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西米饭团的小店 或者 酷乐派 这两家店头的东西都比较多,两家店主都还比较专业,可以去看看。

谢谢推荐

网友:
我也是新人,最近看上了KM2 1/8一步到位。

网友(2018-08-19):
从天到地,转行先学习

网友:
喜欢军卡模型,但是看了看价格都有点贵啊

网友F:
真的来入门的了。攀爬车的国内品牌的模型架,主要有什么也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来入门的了。攀爬车的国内品牌的模型架,主要有什么也不清楚啊?

淘宝上的1:10车架,国产的,似乎都没有品牌。这些没牌子的,似乎都是直轴、单速的,是不是都是抄scx10的?主要是看不出区别,不知道搜什么关键字

网友G(2019-01-25):
同样表示找不到90046应该是买什么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表示找不到90046应该是买什么车。。。

我现在研究下来,90046应该是美国axial的型号,原车多半是塑料零件,金属齿轮,tb上的山寨货普遍用了这个标题,然而山寨的价格便宜,还是全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