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想玩玩四轴,求各位大佬推荐个机架

楼主(2018-07-20):
450机架合适吗?我打算控买睿斯凯的qx7,飞控还没想好,稍微组一套先练练手。现在就在纠结机架买什么了?
普通的红白f450机架有点审美疲劳了,看到这两个我觉得颜值还挺好看的。求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除了450,其他轴距的也行。

网友:
F450默认机架,配四根黑色机臂也不错

网友:
个人觉得四轴没什么可玩性  除了组装的时候好玩

网友:
前排出自组四轴

楼主:
哎呀,都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给萌新参考一下吗?毕竟是新手,还是先从简单的四轴开始玩,再慢慢深入

网友A:
控建议d10,不差钱用富爸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建议d10,不差钱用富爸爸

这样预算在遥控器这里分太多了,这个睿斯凯x7买的也不贵,后面要升级了再卖掉换就行。前期先够用,也是新手练练手。

网友:
这是4轴航拍无人机的类型吧?这玩意飞起来稳到无聊,不用控用手机都能飞啊。。。要好玩还是小点的穿越机好

网友:
f450红白经典套机,新手入门好东西,炸了配件便宜

网友:
四轴的好  适合新手

网友(2018-08-21):
不想玩450,可以考虑一下330

网友:
s500亲测机臂软,带负载起飞上反角能到将近9度,配的m2.5螺丝不打胶要飞一次紧一次,飞的太窝火后来我直接拆了改了个玻碳混的异形480。你要260出你好了。猛禽360现在入手最合适,一来这个比那玩意儿结实,s500炸一次换件的钱够猛禽炸两次了。二来这个架子价格上已经没啥水分了。飞控别碰权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