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pix执行完自动航点后,如无后续任务,是怎样的动作?

楼主(2018-07-20):
如题,我想让飞机重复执行已规划的任务,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固定翼在最终点盘旋,多旋翼悬停
模式重新切回自动模式就开始重复

网友B:
使用跳转命令DO_JUMP

楼主:
好,我试试。感谢前辈!

楼主:
已实验确认了,回复正确,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