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小弟想用OMINIBUS F4+fr.sky X4R SB实现在穿越 ...
朋友们,小弟想用OMINIBUS F4+fr.sky X4R SB实现在穿越机上输出一个PWM通道控制云台

楼主(2018-07-20):
朋友们,小弟想用OMINIBUS F4+fr.sky X4R SB实现在穿越机上输出一个PWM通道控制单轴
舵机
云台
改变摄像头的俯仰角度,有朋友这样实现过吗?请大神们现身呀!

楼主:
我用的是250穿越机的机架。

楼主:
飞控和接收机用的是S.BUS连接和S.PORT连接。

网友A:
X4R SB是可以输出3个PWM信号的

网友B:
可以,但是穿越机用云台干嘛?

网友C:
我也想这样,应该可以的,但要把通道1留给云台用,2345给飞机用,优酷有方法

网友C: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html?from=s7.8-1.2

网友D: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我试过的,但飞控要有多过4轴的输出,比如支持6轴或8轴的飞控,否则就需要借用其他通道输出信号,比如led的控制通道,需要测试,不敢保证了。同样的,同意楼上的意见,这个功能对穿越机比较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