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w舵机保修

楼主(2018-07-20):
今天拆机的时候发现有个舵机上的qc标志被磨掉了,售后难道不保修了吗?

网友A:
问一下吧,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只是磨掉了。再说现在gdw和kst都涨价了,自那以后只用deko和进口的了

网友B:
是不是你自己拆坏人家也不是傻&子。GDW售后那个态度还是不错的,大修过一次,还主动来和我商量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自己拆坏人家也不是傻&子。GDW售后那个态度还是不错的,大修过一次,还主动来和我商量怎么弄

舵机并没有坏,只是有点担心,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吧,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只是磨掉了。再说现在gdw和kst都涨价了,自那以后只用deko和进口的了

网友:
kst无贴纸返厂过,没事,其实没所谓,反正坏零件要收费。

网友:
舵机线剪过都不行?我装小飞机时都是把舵机线剪到合适的长度,要不布线太乱。

网友C:
据说,返修deko的人都会把舵机线人为剪断,就可以免费换舵机插头了....

网友:
火钳刘明,同用gdw的人菊花一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返修deko的人都会把舵机线人为剪断,就可以免费换舵机插头了....

舵机插头有什么好换的?不就是一般的futaba插头吗,一块钱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