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外转无刷电机气冷气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8-07-20):
近期准备做虾艇,用PE板做电机是外转电机,水冷不靠谱,无奈采用气冷,用180电机加扇叶散热,但内循环我担心时间长了内部空气变热还是效果不好,加了个气泵,需要开进气孔和排气孔各一个,直接开的话船一翻就。。。市面上的疏水透气膜担心不结实,希望大神能给我推荐靠谱的疏水透气的材料!谢了!!!

网友:
哪那么麻烦 有水冷电机座 虽然效果差点 但配置合理的话一般没问题

楼主:
谢谢,我会试试的

楼主:
刚才换裤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楼主:
如果用气泵抽气可以不用弄成外循环,也可以内循环,抽的气进入管内,管弯成螺旋状放入水槽(活水),像冷凝管一样,带走空气热量,来降低舱内温度,再配上电机扇叶气冷,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气泵抽气可以不用弄成外循环,也可以内循环,抽的气进入管内,管弯成螺旋状放入水槽(活水),像冷凝 ...

实践出真知,有想法是好事,亲手操作一下,比问别人得来的要鲜活~

网友:
楼主知道外传子电机,自带风冷吗?

楼主:
不带风冷,要加上一个散热用的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有想法是好事,亲手操作一下,比问别人得来的要鲜活~

emm,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