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各位模友肥鲨眼镜的除雾风扇是一直在转的吗?

楼主(2018-07-20):
入了个V3
打开风扇电源和眼镜电源 风扇转一两钟就停了
如果只打开风扇电源的话就会一直转 这是什么原因
试着把风扇换了 毛病还是在
也试过自己组的18650
电池
和原装电池
都是这样子
这样根本起不了去雾的作用呐

网友A:
路过,是有温控开关吧

网友B:
HD3按一下风扇开关会转大概10分钟。一两分钟太短了吧,可能是控制电路坏了

网友C:
按下开关启动风扇,里面是个简单的电容延时电路,过段时间就停转了。

网友D:
我的,按風扇開關,不是每次都能開,看運氣,那是壞了什麼?

网友:
这个据说屏幕很小?你觉得看的清吗?我也正准备买一个

网友E:
我开都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