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天地飞ET07. 混控 问题

楼主(2018-07-21):
船用2个 喷水推进器。油门 同时控制 2个喷 前进 后退。左方向。 左喷 运行。右方向 右喷运行。 请问 怎么设置。 谢谢

楼主:
最好有图解。 谢谢

网友A:
混个经验好吗

网友A:
哇哦
有卖的吗

网友:
首先两个喷水要插在三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三通道混控辅助,接着方向舵分别混控三通道和辅助通道

网友B(2018-11-21):
淘宝有这种电调卖的,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试

网友C:
我记得我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忘了 哈哈 你的控在谁家买的 天地飞有个微信售后群 你可以去问问 一个插3通道 另外一个插辅助通道 但辅助通道的电源要断掉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D: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得啊?我也有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得啊?我也有同问!
首先两个喷水要插在三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三通道混控辅助,接着方向舵分别混控三通道和辅助通道

网友D:
哦!明白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