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6主轴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21):
这个主轴跳动不到一丝,但用力搬动主轴有5丝多的摆动,请教大师们这种情况正常吗?主轴怎么才能拆下来,轴承有预紧螺母吗?

网友A:
是不是要用拉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用拉码

应该是不用拉马,它的主轴和钻铣床有些相仿,只能抽出牙轴才能拆出来,但牙轴没有看到怎么抽出来。

网友:
第一眼看图 感觉像是战术马桶

网友B:
主轴有螺母可以调节间隙。不要调太紧了,要不主轴发热。调整后还是不行就换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有螺母可以调节间隙。不要调太紧了,要不主轴发热。调整后还是不行就换轴承吧。

到现在我也没有研究明白怎么拆,无从下手,现在是能用但是有振动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有螺母可以调节间隙。不要调太紧了,要不主轴发热。调整后还是不行就换轴承吧。

振刀纹很大

楼主:
很新没有用过的样子,这些油是我加上的,轴承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主轴拆出来。

楼主:
拆出来了,考虑复杂了,原来如此简单,手轮处有一个顶丝,松开轻松打出花键轴。

楼主:
真的看不出用过的样子

楼主:
主轴后面有一个螺母,没有动过出厂状态

楼主:
这个东东前面没有轴承是铜瓦的,后面有轴承,主轴前面是锥度的,这样使用前必须加油

网友(2019-03-03):
引用 楼主:
这个东东前面没有轴承是铜瓦的,后面有轴承,主轴前面是锥度的,这样使用前必须加油

我的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主轴里面有一个调整间隙的套,这边重新车了一个尺寸小一些的,安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学习技术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