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第二季_03【DIY超级小飞翼】

楼主(2018-07-22):
价格便宜,耐摔灵活,让魔术板做的小飞翼非常受欢迎,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几乎人手一架,大家在空中互相追逐,或者做些难度极高的动作 (比如: 撞一个放在石墩上的矿泉水瓶,后果自己脑补)

而我的那架打算爆改

主要目的:  极速性能

电机选择:  黑旋风64涵道用的4800kv电机
                    (2010年的存货)

电调选择:  好盈40安
电池选择:  3s 2200毫安
––––––––––––––––––
开工!

首先解决散热,藏在尾部舱室内的电机在高速飞行中将散发大量热量,我用铝片左右各做了一个冷却口,飞行中强制散热,下图是内部结构

加工到严丝合缝之后,打热熔胶,盖盖子

机身太小,电调安置在了电机上方,散热应该不错
(注意左侧机翼前部的方孔,这是因为接收机为上插式,机翼不开口放不下)

电调固定方法采用3M胶+绑带双保险,前面的电池仓为了减重采用皮筋固定(皮筋与机身连接处加了迷你铜质套筒)

机头因为要整体开启(不然放不进3s 2200毫安电池),为了可以更好的定型(魔术板弹性太大),在机头盖弯曲的地方用铝板做了一个弧形予以约束,用两片折页固定,向前开启

做了一些涂装,是我喜欢的简洁类型。要说一下螺旋桨,做了很多测试,包括穿越机用的螺旋桨,还要两叶桨,因为高kv的关系,螺旋桨必须很小才可以,我最终用4x6寸马刀桨截短成大约4.5寸的样子,测试中1/4油门推重比就能过1,全油的感觉非常爆

为了减重降阻,底部的螺旋桨保护器用的很细的钢丝,电机座和桨夹也是特别设计的,工艺上力求完美

下图是试飞前拍的,小巧可爱的外表下,蕴藏着无限力量

测试选择了一片宽阔的麦田,手抛起飞,整个试飞充满惊喜,全速目测120以上,螺旋桨全速时发出破桨的呜呜声很亢奋,低空全油平飞,然后猛的拉爬升,卧槽,这就是火jian啊啊啊

因为速度快太,魔术板强度不足,即使是粗钢丝做的舵机拉杆还是会在极速时降低甚至丧失舵效,说白了,就是金属舵机拉动了舵角,舵面却被气流吹的不跟着动,回来之后给舵面又做了碳纤维加强(如上图)

因为轻盈,所以在墙上做了一个泡沫支架(内有铜丝),放在上面很稳当

周六的活动首次做了公开表演,大家对它的速度无比敬仰,有个号称啥飞机都能锁定的穿越机飞手被我溜的一塌糊涂

––––––––––––––––––

改装是航模的大乐趣!
思考–改装–展示–分享,是维持我对航模十年热情不减的黄金法则,说白了,就是先辛苦,再嘚瑟,化成动力继续搞

希望大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法则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
啥飞机都能锁定,666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都让你用2200,太快了吧

网友:
说的真想看看视频了

网友A:
那个电机座是十字KT机的座改的吗?

机头看见电池的时候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撞头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机座是十字KT机的座改的吗?

机头看见电池的时候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撞头的画面……

哈哈,炸过一次,头朝下,还好速度不快,机头碎了,电池没事儿

网友:
飞翼很灵活吧

网友:
航模自制666

网友B:
请问您用的多厚哪种型号的铝片?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用的多厚哪种型号的铝片?多谢!

建议0.8mm的铝板,轻巧结实,0.5的我也有,但是强度不行,不如0.8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0.8mm的铝板,轻巧结实,0.5的我也有,但是强度不行,不如0.8的好

非常感谢!

网友:
小麻雀,我正在玩!

网友C:
lz的确用心!拉杆可以用一节套管来加固,具体方法可以看看ft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确用心!拉杆可以用一节套管来加固,具体方法可以看看ft的视频

拉杆是特别粗的钢丝,强度不够的是副翼

网友D:
黑旋风电机。。。好古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旋风电机。。。好古老的东西

刚入模不久买64涵道的T45时配的电机,9年陈酿

网友E:
看看,我还是玩Z84比较爽!

网友(2018-08-27):
引用 楼主:
拉杆是特别粗的钢丝,强度不够的是副翼

副翼强度不够贴碳片吧,简单实用~

楼主(2018-11-25):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还是玩Z84比较爽!

z84我也买了一个,速度很快,你这个声音应该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厉害

网友G(2020-06-26):
魔术板不好手工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魔术板不好手工切割

我这个小飞翼是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