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固定翼地面起飞时,机头往右打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22):
自己刚刚做了一架固定翼,可是放在地面上起飞的时候,稍加油门,就往右打转转,是不是右拉的角度大了?谢谢。

网友A:
先试试抛飞,看看飞行中是不是自己偏右转弯。起落架装歪了也会地面起飞偏右。

网友B:
后三点?后尾轮看看,手推能跑直不?后三点跑直比较练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