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 螺旋桨

楼主(2018-07-22):
       玩船模的都知道,表面螺旋桨,又称为部分浸水螺旋桨或半浸桨,是8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螺旋桨推进方式.一般分可调和固定两种安装方式。那么什么是全浸,哪些是半浸呢?他们又有什么区别?

船模

       全浸螺旋桨的空泡是损坏螺旋桨和机械振动以及性能恶化的主要根源.而半浸桨是充气桨,它以充气现象来代替空泡现象,发生充气现象的流体压力要比发生空泡现象的流体压力高很多,因此充气总是优于空泡,从而表面桨可有效的避免产生空泡.随着桨叶的每次入水,空气泡会被带进那个即将要发生空化的区域,这时所吸进的空气泡能完全遏止将要发生的空泡溃灭的想象.与空泡现象不同,充气泡不会发生溃灭,此时充气桨叶是表面饶流状态与超空泡桨叶的饶流状态有相似之处,因此表面桨不会产生振动、表面剥蚀以及水下噪音等现象,对螺旋桨及邻近船体不会造成损坏。

       由于表面桨工作在船体投影之外,就不必满足与全浸桨相同的限制直径,其直径可以做到全浸桨直径的2倍,就是说表面桨的推力截面可以是全浸桨的两倍以上。则此时表面桨的推力负荷系数就会减少一半以上,使其效率提高1.2成。

       了解了船模表面螺旋桨的分别,相信对大家玩船模,对船模的认识都有了更大的帮助。赶紧制作自己的船模,让它下水感受船模带来的乐趣吧。

网友:
一脸懵逼的进来,一脸懵逼的出去

楼主:
以前的误区总感觉桨不完全在水中 会影响动力 看来不完全是

楼主:
其实学问最大的是压浪板 查了有关资料 70多页 非常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学问最大的是压浪板 查了有关资料 70多页 非常复杂

一句就行压浪板能有效改变姿态 前后左右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就行压浪板能有效改变姿态 前后左右都行

大多数都是和船底一个角度安装,资料里说是要经过精确计算的... 和船底都不在一个角度!姿态好看 有时很影响推进效率

网友:
与船底对齐或向上一点点安装 角度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船底对齐或向上一点点 可调的

嗯嗯 资料 说要通过计算 与船底成一定角度效率才最高

网友B:
太专业了  竟然勾起了找资料学习下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专业了  竟然勾起了找资料学习下的欲望

好好学习 把一万字总结成100字发上来哦

楼主:
我次奥 精了

网友A:
这个区现在很糊啊 都没什么人发帖 虽然以前也不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区现在很糊啊 都没什么人发帖 虽然以前也不算多

我新人 小白 问题多

网友:
理论是没错,不过写得很难理解。空泡是什么,具体怎么产生的,充气又是什么,充气为何优于空泡,空泡溃灭又是什么意思?很多都没有说清楚,说实话,作用不大,反而让人觉得云里雾里的,有炫耀之嫌。

网友A:
哈?这是你写的 我以为哪里复制的。。。没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这是你写的 我以为哪里复制的。。。没别的意思

请不要侮辱管理员……

网友:
哈?哪里侮辱了 你在说啥

网友:
幾年前發過一個空穴貼,想補充樓主的資料,因貼太舊已經自動被凍結不能回覆或編輯,這個論壇不管甚麼貼都只往下沉,隨著時間過去,消失於貼海中。

CAVITATION/空穴,降低螺旋槳的工作效率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84240

网友C:
原文的確是很長的,樓主只是抽出總結部份,幾百字當然說不了太多螺旋槳理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文的確是很長的,樓主只是抽出總結部份,幾百字當然說不了太多螺旋槳理論。

多把经验发帖分享给大家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技术贴。

网友(2018-10-30):
我没看懂。

网友D(2018-12-07):
引用 楼主:
大多数都是和船底一个角度安装,资料里说是要经过精确计算的... 和船底都不在一个角度!姿态好看 有时很 ...

我船加了压浪板后高速左右摇晃。请问知道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船加了压浪板后高速左右摇晃。请问知道原因吗

什么船?浪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船加了压浪板后高速左右摇晃。请问知道原因吗

检查下 压浪版安装是否对称及角度是否一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船?浪大吗?

像真船cb90.装的喷。没装压浪板翘头,但是不摇。装了压浪板不翘头了但是不管怎么调都左右摇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真船cb90.装的喷。没装压浪板翘头,但是不摇。装了压浪板不翘头了但是不管怎么调都左右摇摆…

我的感觉是 游艇及此类船底非像o艇等竞速船底那么平直,在保证行驶状态正常的前提下就是应该是翘首的,你可以看下真cb90的航行姿态!
对非正常范围的姿态调整首先要从调整出轴角度入手!强行用压浪板调整姿态的代价是增加航行阻力,损耗动力!这是好多模友的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真船cb90.装的喷。没装压浪板翘头,但是不摇。装了压浪板不翘头了但是不管怎么调都左右摇摆…

你可以试一下 不拆压浪板把姿态调整到之前的翘头状态 看看还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一下 不拆压浪板把姿态调整到之前的翘头状态 看看还摆吗

深v船底就一个尖 在水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一下 不拆压浪板把姿态调整到之前的翘头状态 看看还摆吗

请教大神,船跑起来左右摇摆是怎么会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453
你这个帖子有两段视频你看下。第二段是第一次装压浪板后的视频,开始有点摇晃,后来调了压水板基本消除了,但是高速很难操控。第一段是把压浪板忘中间移动了一个螺丝位,再把压浪板长度由50剪短到35。这么调整之后再怎么调都摇晃…

网友E:
问题来了,桨从空气突然进到水里,不会发生严重的交变载荷破坏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来了,桨从空气突然进到水里,不会发生严重的交变载荷破坏吗?求解

我的船经常全油离水又落下,并未感到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船跑起来左右摇摆是怎么会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453
你 ...

我认真看了你视频,建议把压浪板调整到翘头但不点头姿态再试一下!摆的原因应该是强行把船尾托出水面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真看了你视频,建议把压浪板调整到翘头但不点头姿态再试一下!摆的原因应该是强行把船尾托出水面造成 ...

我也仍为是这个原因。跑船的时候我也仔细看了船的姿态,的确吃水非常浅了。看来只能外移压浪板来增加吃水深度了。(试过装两块电池配重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真看了你视频,建议把压浪板调整到翘头但不点头姿态再试一下!摆的原因应该是强行把船尾托出水面造成 ...

还有就是我喷泵的喷口也有一个下喷角度。原图是6.5。我取的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我喷泵的喷口也有一个下喷角度。原图是6.5。我取的3度。

我认为对于这种船型 出轴必须要有向下角度!按照原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仍为是这个原因。跑船的时候我也仔细看了船的姿态,的确吃水非常浅了。看来只能外移压浪板来增加吃水 ...

配重不能根治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对于这种船型 出轴必须要有向下角度!按照原图试试

要改喷口角度要重新做个喷口,太麻烦了。增加下喷角度估计船尾会被抬得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改喷口角度要重新做个喷口,太麻烦了。增加下喷角度估计船尾会被抬得更高

加个u型垫片啊 这对你来说毛毛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个u型垫片啊 这对你来说毛毛雨

这样舵机拉杆也得重新沾了。拉杆的可调距离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u型垫片啊 这对你来说毛毛雨

明年再说了,天气太冷看见水都觉得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舵机拉杆也得重新沾了。拉杆的可调距离不多

对你这样机械大神来说 都不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你这样机械大神来说 都不是问题

你说的我都有点尴尬了。其实我还不如学徒……

网友F:
看的云里雾里的,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我都有点尴尬了。其实我还不如学徒……

看了你的贴了,拒绝一切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的云里雾里的,懵了

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贴了,拒绝一切成品!

主要是穷(._.`)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们泵喷爱好者的群,有兴趣进来聊天吹牛逼吧

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

二维码。没有吗?

网友(2019-02-04):
像真船一般都用全浸,高速船一般都用半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