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第二季_04【闪耀的米格】

楼主(2018-07-22):
小圈子里的模友团了一批70涵道的米格15白板机,没错,大家更喜欢白板机,相对便宜,可自由涂装。

我的怎么搞呢,得仔细想想

––––––––––––––––––––––––––

首先喷涂舱盖吧,用美纹纸做好舱盖的遮挡,之后用壁纸刀小心翼翼的把多余的美纹纸去除
(这一步的精细程度直接影响舱盖的还原能力)

再用卫生纸堵住飞机前后两个孔。
大家最好选择没有风的地方喷涂,防止喷涂区域漂移和不可控,喷涂时不要着急,个人的经验是保持大约30厘米距离,垂直稳步的喷一遍,之后晾10分钟再喷第二遍(以及补漏喷的地方),喷涂中切记一直喷一个地方(容易把漆喷流),当然还要记得带口罩和手套,健康是最重要的。本人直接用的自喷漆。

前后一个小时,因为阳光充足,漆晒干了,选用的银色让飞机闪耀却不失质感(不推荐亮银或者闪光银),接下来就是装饰性涂装和贴纸美化了。听到了群里模友的涂装计划后,为了空中区分各自飞机,我把机翼上端各加了一条红色条纹(遮挡喷涂法),空中也可以很好区分正反面

取出机尾的纸,看到里面白白的,怎么可以?!必须亚光黑,做出喷口被涡喷发动机熏黑的感觉 (记得喷之前把涵道用卫生纸挡一下)

完成了,还可以吧?

国旗贴纸很给力

再来一张

后来参考真机又做了一个通信天线(魔术板手切),更逼真了

周六活动,大家早就蠢蠢欲动了,这是双机编队

这就完了吗?怎么可能,下面是六机编队

( 我是头机 )

好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六架飞机在天空群魔乱舞的场景,尤其是一起拐弯的时候,下面飞手真是各种看串行啊

–––––––––––––––––

[ 大家不要着急,近期比较忙,视频也在整理中,让我先发完第二季图文贴,之后再把所有帖子的相关视频奉上 ]

愿论坛各位模友在保证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享受航模
并再次感谢唐山好机友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最喜欢米格15啦

网友A:
大赞 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赞 等视频

放几张编队录像截图

网友:
看了,价格不高,可以上手。

网友B:
我也喜欢米格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米格15

很好飞,低速性能好,转弯失速点小

网友C:
请问减速板也还原了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减速板也还原了吗?效果怎么样?

原装减速板因为太小,效率很低,我做了一个大减速板用于测试,以后会发帖讲到

网友D:
贴纸太少了,我自己做了很多贴纸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E:
不错,我也有架白班15 近期准备喷涂  希望楼主能发点 起落架等细节图,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也有架白班15 近期准备喷涂  希望楼主能发点 起落架等细节图,作为参考

起落架我用的不可收放的减震腿,因为发现大家用的收放腿在飞场老出问题,还有一点建议是后起落架往后面移5厘米,这很重要!降落弹跳问题被解决了(这个飞机后起落架位置有问题,太靠前)

网友:
期待视频,期待视频

网友E:
用的是那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那种颜色?

就是普通的银色

网友F(2018-08-28):
红色机尾,好有感觉的涂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纸太少了,我自己做了很多贴纸

你的贴纸怎么做的?某宝还是当地复印店

楼主(2018-12-09):
引用 网友F:
红色机尾,好有感觉的涂装

嗯,也是参考的网上照片

网友G:
楼主。。。。。这机里面空间怎么样?能放的进去6S电池吗? 6S3000的  可以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机里面空间怎么样?能放的进去6S电池吗? 6S3000的  可以用不?

6s3000有点轻,动力只能配70涵道。我的改成了90涵道(详见我的帖子),电池用的6s5200,重心压的刚刚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6s3000有点轻,动力只能配70涵道。我的改成了90涵道(详见我的帖子),电池用的6s5200,重心压的刚刚好

收到收到,我手里有70的 80 的  6S3000  6S4200 的电池, 能用就行  哈哈  这空机啥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到收到,我手里有70的 80 的  6S3000  6S4200 的电池, 能用就行  哈哈  这空机啥牌的?

不知道啥牌的,前年买的,现在淘宝好像断货了

网友:
老乡 先回后看

网友H: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一直找不到理想的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一直找不到理想的飞场

你是唐山的?

网友H(2019-03-13):
引用 楼主:
你是唐山的?

对 唐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 唐山的

乐亭外环边上的一个断头路,周围也很空旷

网友:
多大的飞机啊。另外蜗喷尾喷口里面应该是白色。。

网友:
漂亮啊 唐山飞友 求飞场位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乐亭外环边上的一个断头路,周围也很空旷

哦哦 略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哦 略远....

也是老模友?现在还在飞吗

网友(2019-07-17):
请问一下TB关键字,还有是收放起落架吗?

网友(2019-09-09):
相当棒,记得以前跟朋友一起做了一架米格15  他做的是F86.

网友I(2019-10-24):
自喷漆是模型专用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喷漆是模型专用的还是?

普通的自喷漆,五金店有卖

网友J(2019-11-24):
现在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还能买到吗

去淘宝和闲鱼碰碰运气吧,白板机可能还有

网友J(2020-01-21):
米格15现在还能买到吗,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米格15现在还能买到吗,想买

买不到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买不到了

我运气好收到了一个猎鹰王米格的pnp,请问这个飞机的舵效多少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运气好收到了一个猎鹰王米格的pnp,请问这个飞机的舵效多少合适?谢谢

正常舵量即可,这飞机好飞的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常舵量即可,这飞机好飞的很

70 4s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70 4s能飞吗

能,4s 2200就能飞

网友K(2020-02-20):
问一下楼主,EPO用什么漆喷啊?不用自喷漆用成品漆调制用空压机喷枪喷涂怎么样?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性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楼主,EPO用什么漆喷啊?不用自喷漆用成品漆调制用空压机喷枪喷涂怎么样?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性 ...

我简单,就用自喷漆

网友L(2021-05-14):
楼主有加固机身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加固机身的教程吗

一般固定翼机身是不用特别加固的,尤其是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固定翼机身是不用特别加固的,尤其是机头

哦哦,我看了很多炸鸡视频一摔就碎了,特别是机头,另外想问下刷环氧树脂是不是会让泡沫变硬呢?

网友L(2021-11-11):
引用 楼主:
一般固定翼机身是不用特别加固的,尤其是机头

大佬请问一下,充电器有推荐的吗?想买个能充快点的,闲鱼上那些280左右的艾斯特q8能买吗?掏宝好像没有q8了,那个hota d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佬请问一下,充电器有推荐的吗?想买个能充快点的,闲鱼上那些280左右的艾斯特q8能买吗?掏宝好像没有q ...

闲鱼有个叫:二哈FPV 的,新Q8 280,我买过两个,用着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有个叫:二哈FPV 的,新Q8 280,我买过两个,用着挺好

好的,谢谢

网友L(2022-01-12):
引用 楼主:
闲鱼有个叫:二哈FPV 的,新Q8 280,我买过两个,用着挺好

大佬,请问螺旋桨缺了一小块还能用吗?很小的一个口子,还有电池满电直接满油门就报警了是不是不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佬,请问螺旋桨缺了一小块还能用吗?很小的一个口子,还有电池满电直接满油门就报警了是不是不正常啊? ...

如果螺旋桨有破损或缺口,建议在地面固定住飞机推油试一试(从小油慢慢推到全油),如果没有抖动的话可以用,是不影响飞行的,如果有抖动,就用桨平衡器(桨平衡器如图)调整一下,让左右桨叶平衡。新电池推油报警是飞机上有bb响吗?可以看看bb响设置的电压,建议设置单片3.5v报警即可,如果还报警,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排查一下

网友L:
我那个接收机上搞个线就有电压回传,我用的这个,油门推满直接12.5v掉到10.5v,3s满电直接掉穿了,我设的10.8v。桨叶的话缺口很小,我改天试试拍个图给你看看,三叶桨是不是用不了这个平衡器?还没飞的,试电机的时候没注意,吸过来个东西打到了。谢谢大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那个接收机上搞个线就有电压回传,我用的这个,油门推满直接12.5v掉到10.5v,3s满电直接掉穿了,我设的10 ...

三叶桨效率不高,建议普通固定翼追求动力上马刀桨,省电的话上两叶轻木桨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三叶桨效率不高,建议普通固定翼追求动力上马刀桨,省电的话上两叶轻木桨

电池行不行有简便点的检测方法吗?这个放电倍率测的出吗?就这个电池,买了两块,35c的,2216,1250kv,1047桨,满油功率计现实29.5a的电流,还有2814,1000kv,1060三叶桨,满油26.几不到27a,都是12.5v直接到10.5v,上来直接推满油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池行不行有简便点的检测方法吗?这个放电倍率测的出吗?就这个电池,买了两块,35c的,2216,1250kv,1 ...

这个牌子的电池质量不行,之前用过,基本上一年就坏了,还是建议用花牌或者格式的靠谱,能用三年以上,电池是危险品,不能图便宜,入门可以买两块,之后就别用这种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牌子的电池质量不行,之前用过,基本上一年就坏了,还是建议用花牌或者格式的靠谱,能用三年以上,电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