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飞iflight iX5 V3 测试版上手评测

楼主(2018-07-22):
机架一上手第一外观感觉比较新颖,既保留了iX5不变的经典造型,有感觉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感

从工艺上来说,无论是底板机臂部分的倒角或者是上板底板开孔的微倒角,都非常好,没有什么比较尖锐的棱角,这点做的非常不错

据了解一个机架的生产比较废料,一块板45度切只能切3个底板,主要是为了保证地板的强度。上手用力掰强度可靠,单持机架感轻盈,碳板用料很不错

价格方面也一直是很多模友关心的,土豪大佬可以不用考虑,学生玩穿越机所要考虑的条件很多,有些想玩玩不起只能怀揣心里,有些则去选择了某些盗版机架

此次价格不会过高,具体价格还需要看翼飞的定价,很好的性价比,既能享受好的质量也不会因价格而高攀不起

也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都可以玩得起浪得起

网友A:
机臂跟部这样设计容易炸断,把这块补上就结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臂跟部这样设计容易炸断,把这块补上就结实了

4MM底板加上不同工艺,要比iX5 V2还结实,你可以去看看翼飞一款机架有相同的设计,独角兽Transframe  用着也没差

网友B:
借图用,此处圆滑过渡好

借图用,此处圆滑过渡好

借图用,此处圆滑过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图用,此处圆滑过渡好

ix5 v2就是圆滑过渡

网友C:
这个缺一块是怎么考虑的,空间不够?看着好看?省料?
没半点好处!雕刻走刀都费行程

网友A:
这块地方这样设计只能说是断裂处,就等于前面机臂宽度白宽了,完全可以把机臂做窄,机臂这么宽后面缩小,就等于这里要炸断,这个地方凹进去,加上边上就是一个螺丝孔,这个地方变得非常窄了,老款机架我也有一个,这个地方还算是结实的,就是因为老款炸不坏,没钱赚,设计能炸坏的赚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缺一块是怎么考虑的,空间不够?看着好看?省料?
没半点好处!雕刻走刀都费行程

电池绑带。
翼飞有出一款很耐用电池绑带,就是比较厚了点。
现在这个v3机架也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地方这样设计只能说是断裂处,就等于前面机臂宽度白宽了,完全可以把机臂做窄,机臂这么宽后面缩小,就 ...

老款新款都在手头,炸不炸的坏全看个人,掰了一个早上强度不比老款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款新款都在手头,炸不炸的坏全看个人,掰了一个早上强度不比老款差

是的,炸的坏炸不坏的看运气,但是你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强度,不能留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炸的坏炸不坏的看运气,但是你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强度,不能留一手

首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重申一下我不是商家,强度怎么样用了最清楚,真要断起来连着那点有何用?上市好不好全看模友使用,厂家肯定考虑的这点,想砸自己招牌非常棒

网友:
既然是可有可无的地方怎么就不能让他有了,有时就真差那么点强度就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重申一下我不是商家,强度怎么样用了最清楚,真要断起来连着那点有何用?上市好不 ...

加上这个边强度最少增加20%

网友:
大部分机架设计都不做力学设计,有限元仿真的;
这些不需要仿真,一眼就可以看出根部是应力集中的位置,要断就那个地方断

网友:
要是炸不坏,那人家怎么赚钱

网友:
应力集中点,还有为什么还不是正x机架呢

楼主:
独角兽都是这样的设计,他的结构相比ix5还更加容易炸坏。包括国外大神Joshua bardwel 也测评过,说过这个地方的问题,但是不影响喜欢这个结构,从卖下来看,也没有几个炸坏,走刀那么费时为什么要做?对我们做产品能快则快的,厂家当然考虑了强度,结构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独角兽都是这样的设计,他的结构相比ix5还更加容易炸坏。包括国外大神Joshua bardwel 也测评过,说过这个地 ...

老版原话,好用就行

网友:
就没人想过那个是方便放电池扎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