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带矢量的涵道怎么做出大仰角的飞行的

楼主(2018-07-22):
搞了个飞翼的su35,落叶飘啥的都没问题,就是不会像视频上一样大仰角的飞行。更别提大仰角倒飞了。想问问论坛中各位大神,怎么才能完成这个动作,甚至完成吊机?
有人说必须要用陀螺仪,真的如此吗?
上传两个自己飞行的视频,仰角飞出来了,但是没法维持住往前走。。。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zODYyMjg0N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zODYyMjg0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增大推力,加了陀螺仪以后的姿态: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4ODY0Njg3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4ODY0Njg4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4ODY0Njg3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你的角度太大,来个直观的教学吧

网友:
这个还真说不清,风力大小,飞机推力,速度都有影响。只能多练,找到那个平衡点

楼主:
我连修正飞机用副翼还是方向都不知道。还有油门是始终一样还是忽大忽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连修正飞机用副翼还是方向都不知道。还有油门是始终一样还是忽大忽小。

不会修正飞机姿态?那落叶飘怎么做的出来

楼主:
落叶飘简单啊。只要往一个方向转就行了。难的是怎么维持住垂直的状态往前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落叶飘简单啊。只要往一个方向转就行了。难的是怎么维持住垂直的状态往前走。

首先你要能低速低空平飞,把航线飞好。在平飞稳定的基础上适当拉杆,让飞机抬头,但不能上升,这就要求升降和油门的配合。多多练习,熟练了再加副翼和方向配合转弯,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能低速低空平飞,把航线飞好。在平飞稳定的基础上适当拉杆,让飞机抬头,但不能上升,这就要求升 ...

你还是没明白我最初的问题,我问的就是怎么才能让飞机不左偏右偏而是稳定的向前走。至于转弯现在根本不敢想。

楼主:
以上回帖的各位,先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帮助,但是好像你们也不知道怎么操作才能实现我追求的姿态。继续等大神来指教。

网友:
练练3d就知道怎么大仰角了,持续的大仰角就接近吊机了

网友B:
以电机为动力的像真机,飞眼镜蛇机动很不容易,因为电机存在扭力,像真机舵面又小,最主要的还不像3D机,螺旋桨的气流能作用在舵面上。所以飞失速动作,舵面产生的力无法抵消电机的反扭力。加飞控吊机,也只会是扭力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明白我最初的问题,我问的就是怎么才能让飞机不左偏右偏而是稳定的向前走。至于转弯现在根本不敢 ...

不是高手,刚刚开始玩涵道,但是偶然的情况下用50mm涵道吊过机,悟出些道理,不对请轻拍:

持续大迎角飞行英文里叫‘high alpha maneuver’,在真实飞机上,这个在3代以前的采用静稳定设计的战机是做不了的,只有采用静不稳定设计的机型才可以做。所谓的静不稳定说简单点就是尾重头轻。真机采用静不稳定就是为了提高机动性,而在模型上就会变成过于灵敏而不好操作。所以如果采用常用的‘头重点好飞’的原则就飞不好high alpha。比如普遍反应G91很难飞,有模友说老外当初设计的就是头轻,估计可能就是为了方便做特技动作。

我的50涵道当初用了大电池,所以头很重。为了平衡头重,我就在喷口处加了10%的配重。起飞后可以正常飞行,但是一个大角度拉升后, 机子就进入high alpha状态然后转变到垂直吊机状态。这时候副翼,尾翼的作用很微弱的作用,基本顺着风飘。因为推重比也就1.1左右,飞机可以缓慢的爬升,但是到不了让动作翼面起作用的速度 。这时候只有大推重比或者矢量喷口才能改出吊机。

采用静不稳定的战斗机单靠飞行员是控制不了的,必须要飞控来辅助飞行。飞控也是现代战机的核心科技之一。建议楼主可以把飞机弄头轻,也装个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明白我最初的问题,我问的就是怎么才能让飞机不左偏右偏而是稳定的向前走。至于转弯现在根本不敢 ...

是你没看清我的回答,前提是平稳飞行,慢慢抬头,这时候你肯定要随时调整嘛,涵道机反扭比桨机小多了,但是还是需要不断调整保持稳定。就是有飞控也需要调整嘛,脫控飞行只能是按简单轨迹的简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没看清我的回答,前提是平稳飞行,慢慢抬头,这时候你肯定要随时调整嘛,涵道机反扭比桨机小多了,但 ...

我想问的就是怎么调整,用副翼还是方向(我指的是矢量口的动作,单靠副翼和方向舵肯定是没用的)

网友B:
最好不要用像真机做低空失速飞行试验,成本太高,我这两年一直用板机做这个方面的尝试,可能我太笨,还没成功,个人经验,推重比一定要大,失态时好能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像真机做低空失速飞行试验,成本太高,我这两年一直用板机做这个方面的尝试,可能我太笨,还没成 ...

我现在也是越发的怀疑是不是飞机推力不够。。。。

网友:
其他的楼上各位大神都提到了,补充两点:1.舵量控制迎角大小,油门控制爬升(下降)率,可以升降拉满,然后用油门调节高度。2.大迎角副翼舵效差,用方向舵控制更好一些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迎角过大,飞机走不动,如果抬头太高了可以立刻收油门,低头的时候再补上去,另外飞机偏航了也没有及时修正。勤用方向舵。

楼主:
说的就是这个,偏航了不是没调整,是调整不了,甚至都不清楚该用方向还是副翼来修正。。。。我想问的也主要是这个问题。到底用什么来修正?

网友:
那是你还没有飞熟练,打升降舵不碰副翼,打副翼不碰升降舵。还有把升降舵量调小一点,就是最合适的舵量,拉满升舵,用油门控制 ,也可以实现大迎角飞,不过这样我觉得桨机效果好,涵道不怎么理想。

楼主:
呵呵,回了那么多。就没一个人能明确的告诉我偏航了用副翼还是方向来修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回了那么多。就没一个人能明确的告诉我偏航了用副翼还是方向来修正的。

我也没有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分析,这么高的攻角,因为机翼后缘气流分离,副翼应该几乎没啥作用了,我感觉主要靠矢量控制。3D机这种状态下副翼有用是因为螺旋桨吹的风。飞控似乎是必要的,处于这种不稳定状态要求修正特别快和准。当然除非飞手特别厉害。当然还是实践出真知,楼主自己飞飞试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回了那么多。就没一个人能明确的告诉我偏航了用副翼还是方向来修正的。

前拉机(桨机)和尾推机(涵道)原理不完全一样。对于尾推机来说:

1. 大迎角飞行时,副翼有效但微弱,方向舵完全无效;但不采用尾重头轻构型的话就无法做到稳定的持续大迎角飞行,操作副翼纠正偏航只会让重心偏移造成失稳而退出大迎角飞行;
2. 飞控的作用是过滤掉因为头轻导致的各种失稳倾向,使操作者专注于做想要的动作,只是一种弥补手段;

3. 吊机时副翼方向均无效,想改出吊机状态只有靠大推重比或者矢量喷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m.youku.com/video/id_XMzczMDg1MTIyO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94269328aa8965a49f6a44 ...

欣赏了您的大作,是否属于“失速机动”还有待商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欣赏了您的大作,是否属于“失速机动”还有待商榷!

还在失速边缘疯狂试探,所以迎角也不敢特别大!

楼主:
飞出来了,改天上传个视频。看看涵道机大攻角低速低空通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出来了,改天上传个视频。看看涵道机大攻角低速低空通场

静待‘传帮带’!

楼主:
1楼更新视频了,可惜一直没有练习过吊机,要不然真的能吊住。

网友(2018-08-27):
只有7搂13搂是正确回答,理解不了的话记住就行,以后慢慢消化

网友(2018-11-29):
引用 网友B:
以电机为动力的像真机,飞眼镜蛇机动很不容易,因为电机存在扭力,像真机舵面又小,最主要的还不像3D机,螺 ...

航模飞眼镜蛇困难主要是因为质量轻,载荷低吧

网友(2020-06-16):
这机推重比不够,无法像3D机一样垂直吊的,我的刚改了fms的70 pro涵道,静态实验推重比过1,但因为双正涵道,所以有扭,吊机也不好搞,改天试试

网友(2020-07-23):
  涵道机在进行这种类似吊机(你称之为大仰角机动)的时候,副翼,方向的作用非常小,可以 忽略不计! 基本都依靠矢量喷口的调整进行动作,你这段视频并没有完成这个通场这个动作,只是在大仰角状态下保持了几秒本身的状态!
   涵道机,进行这种 仰头 机动动作的时候,因为本身重量很轻,重心又靠近机翼前缘(电池影响),非常难以控制,我看过的模友用毒刺飞这个动作,是使用了矢量喷口和飞控结合完成的,我自己飞行没有矢量喷口的涵道机的时候,也跟你视频里面一样仅仅维持几秒,一但动了方向或者副翼,飞机很快就会退出这个动作并且栽头。
   想维持 仰头这个动作,飞机本身的推重比一定要超过1,最好1.5以上,能够完成垂直爬升,才能利用矢量喷口和飞控控制好这个动作。

   眼镜蛇机动,目前没有亲眼见过涵道机做出来,涡喷的F14在珠海航展和烟台锦标赛上见过有高手飞过这个动作,不过不是很标准,尾巴仅仅垂直就算完成,我看了你的帖子也去试了一下,电涵道完全飞不出来眼镜蛇机动这个动作,就连最基本的前置动作 停油倒退 (短暂的尾巴朝前,机头朝后)都做不出来。

   然后说下落叶飘(有叫 无半径下降转弯,也有叫 尾旋 的 ),,,emmmm 可能说的人很多,但是这几个还是有区别的,落叶飘是螺旋下降的,机身侧滑+机头朝内 整个机身螺旋下降,整个飞机轨迹就弹簧那样子,完整的落叶飘是有个侧滑半径的,并不是机头失速然后开始绕着机头疯狂打转。。。。很多人还有资料还有科普啥的把失速尾旋转当成落叶飘,其实不是一个玩意。失速尾旋推油门+方向就可以改出,尔落叶飘并不是处在一个不可控状态,更像是矢量喷管控制飞机侧滑。
   然后落叶飘我也做不出来,我只能做失速尾旋,正反都能做。

网友:
3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落叶飘简单啊。只要往一个方向转就行了。难的是怎么维持住垂直的状态往前走。

我用无垂尾舵面的苏27板机可以做眼镜蛇,个人感觉落叶飘更困难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