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9d升级5dBi天线

楼主(2018-07-22):
         无意之间在实习公司找到一包5dBi天线,征得老板同意,我将它升级到了我的x9d上面。国外玩穿越机的很多大佬都升级过非常简单的,原版的天线需要借助一把小钳子从后壳上面拆下,慢慢拆。

天线的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要把原来上面的安装头去掉,因为x9d上面的电路板采取焊接的方式连接并不是这种用于接收机上面类型的连接。

焊接还是很容易的。
然后用热熔胶固定天线,完美

对频成功,改天出去测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能增加距离吗

网友:
事实证明,改了没什么作用,距离也没有变远,装控包时还要拆天线,麻烦,有时还报遥控器天线有异常,天线指向性更强,控制角度没有2DB天线的角度大

网友:
顺便问下,X9D距离远吗?

网友:
天线不是增益越高越好,增益越高辐射角度越小,能量越集中,可以辐射的越远,但辐射角度以外信号很弱或者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