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进来看下这是咋回事?

楼主(2018-07-22):
今下午玩船 在水中突然感觉加速无力 ,好在勉强能开回来!上岸后发现电池特别热!3s电池一节有点发软(微鼓)刚买的新电池 一共玩了两次,插头都爆锡了!请问这是电池问题吗?之前玩电池都是微温 !

网友A:
估计虚焊了

网友B:
啥年代了还用T插,电流80安以下用xt60,80-120安用xt90,120安以上用as150防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虚焊了

不是 是因为温度过高 焊锡都化了 之前绝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年代了还用T插,电流80安以下用xt60,80-120安用xt90,120安以上用as150防打火

过热和插头结构有关系吗?我这个感觉像短路了 但没进水 电调 接收都正常

网友B:
还有电船的电流大,跑的时间很短,必须计时(就不说三遍了),本人4s没计时直接报废了两块(串联8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船的电流大,跑的时间很短,必须计时(就不说三遍了),本人4s没计时直接报废了两块(串联8s)

大约一次多久?因我的船稍渗水,跑个3 5圈就上上来倒倒水.....8s 好变态

网友:
天热焊锡也不会化,就是电阻过大导致电线温度过高焊锡才有熔焊的迹象,换大电流插头,船用本身就有水这个隐患,这点也要注意。

网友:
小伙买片报警好评,时代好青年。

网友C:
跑的时候电流过大,导致插头发热会有融锡现象。
还有虚焊也会出现这种融锡情况。
还有你的电池质量肯定不行,有一节肯定过放,其他两节电池不断给另外一节过放电池不断的充电平衡才会出现电池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的时候电流过大,导致插头发热会有融锡现象。
还有虚焊也会出现这种融锡情况。
还有你的电池质量肯定不 ...

哦,谢谢!我也觉得是电池质量!拆开外皮电池上写着个b字,估计是b级电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约一次多久?因我的船稍渗水,跑个3 5圈就上上来倒倒水.....8s 好变态

2分,和涵道飞机时间差不多。不知道你从哪漏水,船盖如果漏水就每次用电工胶布粘缝(我一直这样,不要怕费事),如果从船舵或者螺旋桨那漏水,就要该修修该换换,总之船身别漏水,玩着也踏实

网友D:
电池很热?估计是你的电池性能不行。另外电流这么大,t插也不能用

网友E:
船伤电池,高阻力大电流,插头要换。或升级6S动力,电池压力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很热?估计是你的电池性能不行。另外电流这么大,t插也不能用

嗯 应该是电池问题 刚才充电提示电压低 已经充不进电了 我大约三年前买的电调 那时候基本都T插。另外不明白的是 焊锡是连接导线和插头里铜片的 xt60无非就是扁的换成圆的 同样需要焊锡连接 温度到了焊锡一样会爆珠!xt60
为什么就可以承受更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分,和涵道飞机时间差不多。不知道你从哪漏水,船盖如果漏水就每次用电工胶布粘缝(我一直这样,不要怕费 ...

今天特意按住船让他吃水深一点 发现问题了:是堵后面一个洞 的胶老化了  今天重新打胶了了 明天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伤电池,高阻力大电流,插头要换。或升级6S动力,电池压力小一点

谢谢建议 6s我怕我电调和电机吃不消啊……

网友:
T插一定要换。接触点少,接触电阻大,大电流下发热,铜片氧化,接触电阻加大,恶性循环。

网友:
把电池牌子照片发出来啊 这才是最有用的!大家应该把用的质量不好的东西都曝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