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airmode开了,为什么解锁的时候螺旋桨会转?不开就不转

楼主(2018-07-22):
还想问下,开与不开airmode模式,操作起来有什么区别吗?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airmode就是这样的,解锁后螺旋桨怠速旋转。

网友:
air模式就是这样啊

网友A:
不开,空中油门降到底不锁姿态,开啦,空中油门到底锁定姿态可以飞的更随意更好,所以必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空中油门降到底不锁姿态,开啦,空中油门到底锁定姿态可以飞的更随意更好,所以必须开

但是手动模式不是不锁姿态的吗?

网友:
我们说的手动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动,而是锁定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手动模式不是不锁姿态的吗?

手动模式当然锁姿态,飞控会尽量抵消干扰,保持机头指向

网友:
默认打开这种模式就是这样的,但可以设一个开关来控制是否使用AIR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