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遥控器更换可拆天线全程分享

楼主(2018-07-22):
自从上次做了个外场电包,装遥控器的箱子就不够用了,D10天线太长只能竖着放,要想横着放就得把天线拆下来,于是折腾之路开始走起。。。。
先来一张控和电包睡在一起的高清无码图

网上买的可拆天线,和原厂的一样3dbi的,也可以选6dbi更长一些信号也更强。(2.4G WIFI模块用 IPEX转SMA母外置天线转接头配SMA公头天线)

给大家看一下可拆天线的接头细节,天线端为内螺旋内孔,高频头端为外螺旋内针。

开拆

拆开遥控器后盖,高频头板上有天线护板,拆下来,直接拔掉天线。

把原厂天线拆掉后,将新天线高频头端的螺纹头用热熔胶固定即可,日后还原原厂天线也方便,也可以用AB胶,更坚固牢靠。

换上新天线,一点也不违和,非常顺眼。这个天线也可折叠。

外场就这么点东西,一个箱子全部带走,方便!

网友A:
这个有个3d打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3d打印件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网友C:
原厂天线不也是可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天线不也是可拆的么?

黑色的不能

网友D:
您好,新手想请问下你图中的蓝色充电器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在哪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新手想请问下你图中的蓝色充电器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在哪入的?谢谢

B6充电器,比较低端,你可以看看艾斯特Q6plus  一步到位。

网友E(2018-10-06):
我也想改,问一下你买的ipex转sma多长的?还有阻抗什么的有什么要求吗?ipex换的时候是扣下来,新的再按上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改,问一下你买的ipex转sma多长的?还有阻抗什么的有什么要求吗?ipex换的时候是扣下来,新的再按 ...

3dbi~6dbi都行,接头直接拔掉,扣回去就行

网友F(2019-04-14):
馈线粗细有要求吗?我看你转接头是113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馈线粗细有要求吗?我看你转接头是113线,

没有吧,应该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