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架飞机怎么样,想入手但论坛里没找到相关的帖子

楼主(2018-07-23):
如题

网友:
坐等回答

网友:
我的装好了也一直没去飞

网友:
哈哈,居然有人问这个冷门机,让我这个飞了半年各种魔改的人来跟你讲。
1.飞行性能很好,速度快,爬升块,省电(飞出过每公里100mah的耗电量),横滚轴也不太晃。
2.厂家说明书有问题,重心是在机翼下方CG标示再往机头方向1厘米处的圆形小突起处。而且千万不要装机腹靠近头罩那里那两个弧形泡沫。否则再怎么标准的降落都会因为弧形泡沫而着地后翻机倒扣过来。
3.手抛成功率相当随机。迎风抛(过头平抛,无仰角,也不能带仰角),基本上100%成功。无风的时候容易抛出去反扭炸鸡(50%左右成功率),反扭180度,头着地爆头。
4.因为翼载荷大,所以导致第三条,手抛初速不够导致反扭炸的。

我的配置是2216-7 1400KV,8060浆,3S5000电池,加飞控什么的,1.3KG左右起飞重量。因为厂家给的3S2000-3000电池续航不够,我只能搞出这样的超标重量来飞。否则此机毫无意义。

另外说一下,就算不超标配置,按标准的来。我也见过两个飞此机的,都是手抛反扭炸鸡,最终放弃。我坚持了半年才放弃的。最后还改过尾推双发,太耗电,实在没办法了,放弃了。本来买这飞机的人就少,加我自己,能了解到飞行情况的,都是手抛反扭炸鸡,实在恼火。飞机飞行性能优秀,颜值超高。就是手抛炸鸡实在受不了。如果楼主是弹射起飞,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我曾经改过推力线(右下拉),右侧机翼远端配重,起飞副翼微调打右舵,都无效,该反扭还是要反扭。还试过抛出后马上打副翼右舵,没效果,因为初速不够。所以建议楼主放弃。我已经转飞其它机了

网友A:
还有如果是新手,请勿碰飞翼,特别是手抛起飞,手抛阶段反应不过来会炸得你怀疑人生。我这还是有飞控,自稳手抛起飞,都无法纠正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是新手,请勿碰飞翼,特别是手抛起飞,手抛阶段反应不过来会炸得你怀疑人生。我这还是有飞控,自稳 ...

谢谢,太详细了,怪不得搜不到相关的帖子,而且我还是个新手,果断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太详细了,怪不得搜不到相关的帖子,而且我还是个新手,果断放弃

哈哈哈,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此机只适合弹射,但又失去了便携的初衷

网友:
推荐BV38,是非常好的FPV载机

网友:
买这个不如入c1 chaser

网友(2018-11-08):
加翼刀或者翼尖小翼有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