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电池容量的问题

楼主(2018-07-23):
我船70cm长 刚买的4500ma 3s 30c电池跑了两次挂了
有的说 船 费电池 要计时2分钟 有的说是电芯质量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我是买大容量一块  还是小容量多块呢?

网友A:
“刚买的4500ma 3s 30c电池”,要用几轮充放才算激活。

网友B:
买质量好的 品牌货 至于什么牌子好 不评论 自己论坛搜搜便知
不要图便宜买杂七杂八的东西

一般5次温柔充放就能让电池达到最佳状态(切忌过充过放!!!切忌过充过放!!!切忌过充过放!!!)
************
补充: 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T插

网友:
楼主,第三张图你是认真的?

网友C:
楼主多泡一下船模论坛。船模,尤其是O挺,mono类的,基本都是大电流,高转速的,所以你那30C和T插,一般情况是你跑几次就废了!
船型,电机参数,桨参数,电调,电池,都要匹配好,别看船模,学问也挺大的。
大概帮你看了下,个人建议:电调允许的情况下,电池换4S,电池换35C的品牌电池,插头至少是XT60,

网友D:
你这个插头挨不起的,电池C数也不够,这个尺寸的船,配合的电调应该上XT90安逸了吧。

网友E:
没有用bb响?

网友F:
不虚标的 25C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4500ma 3s 30c电池”,要用几轮充放才算激活。

充了两次 就充不进电了 提示电压低 一块电芯微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质量好的 品牌货 至于什么牌子好 不评论 自己论坛搜搜便知
不要图便宜买杂七杂八的东西

四年前买的电调 富力电芯自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泡一下船模论坛。船模,尤其是O挺,mono类的,基本都是大电流,高转速的,所以你那30C和T插,一般情 ...

谢谢建议 准备上70c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bb响?

测电压的吗?那个在水里也听不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虚标的 25C足以

我买的富力电芯自组的 图便宜 30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插头挨不起的,电池C数也不够,这个尺寸的船,配合的电调应该上XT90安逸了吧。

准备换ec5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电压的吗?那个在水里也听不见啊……

那我也没办法了 bb响是保证电池不过放的...

网友G:
船模要求大放电的电池,
在航模里,直升机的放电要求算是最低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准备上70c电池

大容量的 所谓70C 实际有35C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也没办法了 bb响是保证电池不过放的...

是自动的嘛 还是听到响就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容量的 所谓70C 实际有35C不错了

....是吗?看价格 30c 70c只差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船模要求大放电的电池,
在航模里,直升机的放电要求算是最低的了

哦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自动的嘛 还是听到响就拔下来...

需要自己设置单片电芯多少电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自己设置单片电芯多少电压报警

哦哦 是tb那种 10几块的显示电压那种吗?正准备买

网友H:
电压高了电流自然就下来了 3s跑高kv 吸干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压高了电流自然就下来了 3s跑高kv 吸干你

谢谢建议 换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