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蛋130(flyegg)奇怪问题,前后翻后自动横滚(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8-07-23):
上个月买了个飞蛋130(flyegg),一直挺好飞又耐炸。前两天突然出现挺奇怪的问题。前后翻滚后,马上自动来几个横滚,就这样炸了好多次。而横滚翻没有任何问题,只在前后翻是出现。视频中可以看到!

分析了各种可能的原因如下:
1、接收机问题(dsmx卫星)
2、电机线焊接问题
3、电调问题
4、飞控问题。
第一个可能性应该不存在,只有前后翻出问题,横滚没事接收机应该是好的。

第二个可能性我也检查了焊点很结实。
现在比较怀疑是飞控的问题,我也重刷过固件了,问题还是出现。请问各位碰到过这种问题吗?请问各位是怎么解决的呢?

另外飞蛋130的飞控是PIKO ,但由于只更新到了3.1.7版本,请问可以用FF_PIKO的固件吗?我刷了后接收机就没反应。刷回piko的固件3.17就都正常了。
请问大家碰到过没?怎么解决的呢?
谢谢了!!!

附上问题视频

网友:
飞手动就把加速度关啦 半自稳的话就是正常 自稳会干扰飞行姿态

网友:
半自稳就这样,原地翻滚一点毛病就没有,你试一下原地翻滚

楼主:
我全手动,并关了加速度计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昨天飞了4块电池都没再次出现了。
解决方法很简单,飞蛋的电调我用的是MULTISHOT。昨天连上bL查看电调参数,发现之前没做电调校准。
1、2号电调最高值是2000,3号是2009,4号是1978.
把1、2、3、4都改为2000后,问题再没出现了。(应该是到了油门最高位位后,几个电调数值不一致导致翻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昨天飞了4块电池都没再次出现了。
解决方法很简单,飞蛋的电调我用的是MULTISHOT。昨天连上bL ...

解决就好

但是我觉得跟油门最高位没有关系,因为遥控打油门最高,输出到电机并不一定都是最高,飞控会进行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就好

但是我觉得跟油门最高位没有关系,因为遥控打油门最高,输出到电机并不一定都是最高,飞控会 ...

昨天调了不少地方,校准电调这个原因也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
1、校准了电调
2、把电机进角由中改为高(电机为KV7400)
3、改了原出厂时的PID,原出厂p值很低18左右,现改为45

网友(2018-09-26):
学习了。楼主最后还详细说明了解决办法,真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是大油门往前时是不是自动右旋,感觉也是你这原因,回头去调试下~

网友:
請問可以用FF_PIKO的固件嗎?我刷了後接收機就沒反應。刷回piko的固件3.17就都正常了。
請問大家碰到過沒?怎麼解決的呢?

CLI → 「set sbus_inversion = on 」接收就会正常了

网友(2018-10-26):
楼主用DSM2怎么调参,3.1.6 ,关键是BF里映射是乱的

网友:
我的飞蛋130用BF调参 使用的是乐迪的SBUS接收机 可是用遥控器(AT9S)操作怎么也没有反应 不知道什么问题  哪位大神帮帮忙